请问新手入门刚刚开始玩什么型号,还有配置的飞机比较好

楼主(2013-05-09):
请问新手入门刚刚开始玩什么型号,还有配置的飞机比较好

网友:
重复发帖
玩自己的JJ·

网友A:
我一个菜鸟,人笨,动手能力又不强。入了个固朗450SV带平衡仪版的套机,然后一边调试一边向论坛上的前辈请教。如今普通模式机子飞起来很稳,切到平衡仪模式机子在一个高度能定在那一动不动。哈哈,新手玩玩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菜鸟,人笨,动手能力又不强。入了个固朗450SV带平衡仪版的套机,然后一边调试一边向论坛上的前辈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311&extra=page%3D1

可以参考看看

谢谢推荐

网友:
我也是新手,在练四面停,也买个平衡仪的练?好练吗?反正就是玩玩,也不比赛。

网友:
买个模拟器,正确的练习实际操作方向@@@

网友:
固朗小邱  我要买飞机 已经有dfvo10控 QQ1020884302

网友:
先入个好点的控,飞一段时间模拟器吧,然后上真机

网友C:
建议你买KDS450BD这款飞机,飞起来非常平稳,炸机成本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买KDS450BD这款飞机,飞起来非常平稳,炸机成本还低。

这个推荐时必须的。。。。而且现在最新版本的BD用的是Ebar V2性价比又高了不少哦!

网友(2013-06-13):
淘宝买KDSBD有保证吗?哪里买有保障一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