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整的【1900W无扇电源】+【4010duo】

楼主(2013-05-09):
上星期搞了电源和4010duo,其实电源是参照论坛一个XD的,看到他有发过一个西门子的无风扇电源,所以去淘宝搜索,也搜到了,搜西门子 48V40A就可以了,3XX元吧,挺合算的。

先说说这个电源,体积有一点点大,放在家里很合适,因为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风扇,做工扎实的一B啊,拆开一看,后面那块散热铝板真的是厚实,整个电源我估摸有8kg重,拎着把手,绝对可以当哑铃锻炼身体,真是一举两得。工业级的东西,果然是好。接下来放一点电源的拆解图片:

接下来主角4010登场了:

这是两张和电源一起的整体图片,放了一架TG450作为参照物,充电器大小比较适中,相比之下,电源就稍显夸张了,不过这一套在家里用就很安静,现在室温22度,我冲6s 1300mah电池,两路,每路5.5A的话,充电器上的风扇也不会动,可以说是完全静音的,但也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电源有时候会发出一点点吱吱嘎嘎的声音,很轻微的,估计是里面哪个原件的电流声吧,这样的电流下我摸过,电源一点温度都没有,继续上几张图片:

说实话,4010duo最吸引我的地方莫过于这块屏幕了,屏幕可以把两路电池的详细信息,全都显示出来,还可以用按钮切换,可以查看每个电池的内阻,和当前的充电功率等等信息,着实方便,这一点大赞!!

屏幕是可以放平和90度竖直的,嘿嘿,不错吧!最后再来一张电源的近距离面板照片

=====================================

后记:
充电器我就不拆了,做工图论坛很多了,总的来说,充电器的外观其实我能接受,对于大功率电器,塑料摸上去就给我一种安全感,感觉不会漏电一样,虽说这可能是心理作用,就像旁边的电源,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去碰,生怕pia!一下我就给挂了。。。哈哈!

手头暂时没有大飞机的电池,以后会慢慢重新弄大型的,之前的600e被我卖了,所以现在只有1300 6s的电池,用这个充电器奢侈了点,通过几次充电情况来看,默认设置,5.5A,电池从3.8V到平衡完毕,8~10分钟吧,UNA6一般平衡完毕是17分钟左右,不过,4010duo搞定1300电池之后5分钟,测量电压,单片4.178~4.18X,所以用电显测量,可能显示为4.18,有些可能4.17,这个有点郁闷的。不过充电器设置非常细,如果你自己会设置,可以调节平衡开始的点,和平衡的参数等等,但是有点麻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截至电压调到4.21或者4.22,这样冲完的电池,就能保证每片在4.19,4.20了,我尝试过截至4.23,冲完10分钟,电显显示每节4.21。

OK,4010duo是一个强大的充电器!就看你怎么用了,如果自己会细心设置,它将会发挥所有的潜能!

关于电源,暂时没有电池让我能上到70A的输出,所以大电流电源能否抗住我不知道,但是既然工业级别的,1900W还敢用无风扇的设计,我想问题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A:
Lz你这电源用料真是好!运费一定花了不少吧!

网友B:
猛啊,赞!
俺的无风扇只有 1200W,当然充2KWH外场包是足够了。
真正的大功率需求在外场,而不是家里。

网友:
电源非常给力,就是有点大~

网友:
电源是插在机柜里面,机柜里面有风扇,并非不用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猛啊,赞!
俺的无风扇只有 1200W,当然充2KWH外场包是足够了。
真正的大功率需求在外场,而不是家里。
...

求个连接~是24v的不?

网友D:
4010duo非常漂亮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icharger不做个低功率版本的,弄个206duo,从技术上来讲只是把4010duo功率降低一些~~~~~~~~这样可以满足车模的需求,我想对厂家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个连接~是24v的不?

嗯。24V 50A 的 Ericsson。多年前买的,不知现在还有没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24V 50A 的 Ericsson。多年前买的,不知现在还有没卖的。

我搜到了~就是价格比较坑~学生党买不起。。嘿嘿。。

网友C:
对了撸主。。。提示下。。你买的1900w电源不是无风扇的。。是集中散热的。单独电源不能大功率运行。还是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撸主。。。提示下。。你买的1900w电源不是无风扇的。。是集中散热的。单独电源不能大功率运行。还是会烧 ...

这样的啊,那我10A的肯定是没问题,温度都没有。。。。

是不是以后如果要上大电流,50A以上,可以直接买个电脑机箱用那种14cm或者更大的风扇直接安装到那巨大的散热片上就行了吧。。。14cm以上风扇基本也是没啥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电源用料真是好!运费一定花了不少吧!

哈哈,包快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那我10A的肯定是没问题,温度都没有。。。。

是不是以后如果要上大电流,50A以上,可以直接 ...

嗯。。。大电流还是多加一些风扇保险。。14cm那个。。大是大。。我怕散热效果不够~可以加点暴力风扇

网友E:
请问电源可调电压吗

网友:
我擦,这一套要2500大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电源可调电压吗

貌似48V~60V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10duo非常漂亮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icharger不做个低功率版本的,弄个206duo,从技术上来讲只是把4010d ...

406duo敬请期待

网友F:
406duo有什么功能?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6duo有什么功能?什么时候上市?

你可以吧406DUO看成PL8 和PL6的关系一样!

网友F:
PL8相当于4010?PL6相当于406DUO?

网友:
引用 网友F:
PL8相当于4010?PL6相当于406DUO?

我的意思是把406DUO看成PL6是PL8的低功率版一样,模具、软件功能、什么的都不变就是最高只能支持6S充电器功率小了点罢了!当然价格也会便宜点!

网友:
408DUO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