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作为运输机,固定翼好还是多轴好?

楼主(2013-05-09):
问下作为运输机,固定翼好还是多轴好?直升机呢?要求是除了本机的重量外可以附带5-30KG的重量.航程尽量远,高度无要求,速度无要求...

网友A:
那必须是固定翼啊。多轴 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电的。而且 动力损失大。续航怎可比得了汽油机。。。

网友:
要负重30公斤,我的天!这要是…………

网友:
你这是要去炸白宫吗?

网友B:
敢问LZ是要拿去边境运X还是用来炸X呢?

网友C:
话说,有没有用FPV边境运X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LZ是要拿去边境运X还是用来炸X呢?

运送日常用品跟实物到上山给山上的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有没有用FPV边境运X的呢?

可以吗??不会给雷达发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LZ是要拿去边境运X还是用来炸X呢?

要不用来香港到深圳的走X吧.听你们一说我醒悟了...

网友B:
开个玩笑,lz不必介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玩笑,lz不必介怀

我们是给山上的工人运送食物跟日常用品的.因为山上潮湿,所以大米每次都是一点一点送上去的...所以想想能不能用航模改改作为运输用,因为山路特别难走.直接飞比较方便...

网友D:
代价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价大了吧?

改了要很多钱?几千块到一两万可以吗?要是再多就不要了.因为我们都是山林作业,这个山头完成就到别的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是固定翼啊。多轴 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电的。而且 动力损失大。续航怎可比得了汽油机。。。

请问直升飞机好吗?我希望尽量的悬停....固定翼不能悬停只能盘旋....空投..山林空投不容易...

网友:
自己做个稍大一些的固定翼。。。。

网友E:
直升机没问题!

网友F:
高度无要求就用卡车,,,,

网友G:
空投掉30公斤东西..飞机还没受到影响还能保持安全的继续稳定飞话....这飞机的块头拉个把人上天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投掉30公斤东西..飞机还没受到影响还能保持安全的继续稳定飞话....这飞机的块头拉个把人上天已经 ...

太重就10KG吧,多分几次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度无要求就用卡车,,,,

山路九拐十八弯的...

网友H:
挂载重物,必须用多轴或直机,而多轴因为大多为搞航拍求稳,基本都是电的。电的又多飞得时间较短。如果你们条件允许,建议上大汽油动力直机,每次续航可几十分钟,加GPS和带自稳的陀螺仪。顺便说一句,飞手也很关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太重就10KG吧,多分几次走.

只要有足够的钱..问题不难解决...只是这样的话建议你花钱多请点脚夫了....飞机有问题损失不小....砸到下面的花花草草损失更难估计....再先进的无人机也是机器..也有出问题的时候.

网友I:
固定翼划得来些,载重大些,空投就行了,直升机载重小,航程也近,故障高,维护成本也高

网友:
有点难啊,代价够大

网友B:
给山上的工人送东西的话现阶段汽油直升机就是首选了,不过对飞控可靠性和飞手要求太高,有点得不偿失,固定翼空投的话能载30KG的固定翼体积也是个问题

网友J:
如果要翻山头的话,现有遥控设备估计没戏,要么就是投入成本太大,不划算

网友:
感觉固定翼空投不太靠谱。10KG的东西也不轻呢,从十来米空中扔下来不会摔坏吗?

网友:
兄弟打仗啊目前好象困难

网友:
其实我觉得穿云走私不错,目标小

网友:
还是四轴能办到 四轴可以代人飞

网友K:
氦气飞艇?遥控动力伞?

网友K:
其实最有可能实现的还是多轴,因为可以设定GPS导航, 自动起降, 动力的问题可以在各个投放点放置电池,每次起降更换电池.

网友L:
固定翼好还是多轴好?二选一的话,推荐多轴,可以精确把物品送至指定地点。
用固定翼降落是个问题。不要跟我说固定翼可以空投,一般人很难精确控制落点。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M:
用500CC的汽油直升机,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有足够的钱..问题不难解决...只是这样的话建议你花钱多请点脚夫了....飞机有问题损失不小....砸到下面 ...

请脚夫.....还不如自己开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要翻山头的话,现有遥控设备估计没戏,要么就是投入成本太大,不划算

不翻山,饶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500CC的汽油直升机,ok

这样啊,谢谢高手,有没啥牌子介绍下吖?最好介绍来个店铺..一般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固定翼好还是多轴好?二选一的话,推荐多轴,可以精确把物品送至指定地点。
用固定翼降落是个问题。不 ...

谢谢高手的耐心指导,跟我估计的差不多,看来要先找到大动力的发动机了.要在金额,负重,动力3者之间做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最有可能实现的还是多轴,因为可以设定GPS导航, 自动起降, 动力的问题可以在各个投放点放置电池,每次起降 ...

我想用油动机代替电动机,然后在负重跟动力之间做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最有可能实现的还是多轴,因为可以设定GPS导航, 自动起降, 动力的问题可以在各个投放点放置电池,每次起降 ...

另外我还想在多轴的上方附加一个飞艇那样的.用到氢气.这样可以提高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固定翼划得来些,载重大些,空投就行了,直升机载重小,航程也近,故障高,维护成本也高

我决定用多轴加油动机+汽艇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氦气飞艇?遥控动力伞?

你给我一个很好的思路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挂载重物,必须用多轴或直机,而多轴因为大多为搞航拍求稳,基本都是电的。电的又多飞得时间较短。如果你们 ...

我想用多轴,然后在中间加个氢气飞艇那样.这样估计可以.发动机改为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有足够的钱..问题不难解决...只是这样的话建议你花钱多请点脚夫了....飞机有问题损失不小....砸到下面 ...

你们搞FPV,模型的时候不是也会炸机啊.下面不止花花草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山上的工人送东西的话现阶段汽油直升机就是首选了,不过对飞控可靠性和飞手要求太高,有点得不偿失,固定 ...

我想好了,多轴+飞艇,混合.

楼主:
各位高手,我想到了.多轴+飞艇结合,你们看怎么样???

网友:
航拍那是为了大把钞票拿命赌啊.而且是能不飞的都尽量不飞..自己飞着玩也是尽量找安全地方..你只是送点东西而已啊..有必要冒险吗?

网友N:
从山上拉根钢丝要送东西的时候就拉上去

网友O:
LZ思维很发散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山上拉根钢丝要送东西的时候就拉上去

...决定多轴+飞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思维很发散啊,,好啊

决定多轴+飞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多轴+飞艇试试...

恩,,加油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翻山,饶过去...

地形不复杂建议用索道,楼上有提出气球的方案,可以结合一下,安全可靠

网友P:
飞艇比较可靠....但不建议用氢气,可以使用氦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形不复杂建议用索道,楼上有提出气球的方案,可以结合一下,安全可靠

嗯哪,我有思路了.谢谢..主要是我也想玩下DIY无人机,而且是同时运输附近几个山头的..所以不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飞艇比较可靠....但不建议用氢气,可以使用氦气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哪里买,那种小小的瓶罐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有没有用FPV边境运X的呢?

突然想起边境边防好像都有无人机巡逻的了..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哪里买,那种小小的瓶罐装的.

淘宝上好像有卖,大城市应该有的

网友:
其实就是钱的问题,想要几千解决根本没希望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没问题!

哥们 他要负载30KG. .哪个直升机能负载这么大,,,得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哥们 他要负载30KG. .哪个直升机能负载这么大,,,得真机吧

潜水2个星期,昨晚终于根据自己要求设定了方案,,结果一算尼玛..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2个星期,昨晚终于根据自己要求设定了方案,,结果一算尼玛..太贵..

哈哈...自己弄明白才不后悔

网友R:
投石车接力抛 加农炮火药动力 弹道导弹

楼主:
引用 网友R:
投石车接力抛 加农炮火药动力 弹道导弹

还导弹......你想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边境边防好像都有无人机巡逻的了..现在

是吗?在哪有?我带几种频率的遥控和无线设备去干扰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下来捡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吗?在哪有?我带几种频率的遥控和无线设备去干扰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下来捡回来玩玩?

中缅边境看过一次....你就别想了....小心挨子弹...

网友(2013-11-02):
学习的菜鸟路过此地围观

网友:
这么重的飞机,用固定翼估计得要个很长的跑道降落吧,山上能找到吗?

网友(2013-12-05):
你是弄无人机还是有人机?

网友(2014-07-13):
个人觉得还是多轴好

网友:
要负重30公斤,我的天!这是吊人吗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可以从怎么防潮这个方向去考虑,从运输方向考虑不实际

网友:
啊 好贴 得上3-5万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