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四轴拉力问题

楼主(2013-05-09):
最近新配一四轴 朗宇X2216 880KV
电机
1147乾丰正反浆 好赢天行者40A 玉兔2系统 ATG600机架 现在整机已经装好!还没有装
图传
,
云台
和行车记录仪。目前用3S 2200毫安
电池
起飞总重是1300克,大约只能飞5分钟左右。电池杂牌!!以后会固定使用3000毫安电池飞!现在请教各位模友这个配置在比较好操作的情况下最大的起飞重量大约是多少?!在线等待!请各位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ATG600机架 多重?

网友B:
这么轻?我一个ATG机架就700g+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