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可不可以用伺服作动力啊

楼主(2013-05-09):
rt,用一根同步带直连,没有可调的变速机构,只有一种变速比。用伺服控制转速,伺服本身高低速扭矩一致,那么这样机构的车床主轴是不是可以在各种速度下都保持转矩一致啊,谢谢
另外线轨的话,怎么保持刀具台的锁紧啊,用电机本身的保持转矩就行吗

网友:
以前有贴用步进做主轴电机!刀具台如有丝杆可锁丝杆,电机驱动锁电机。

网友:
我改过180小车,伺服用1KW,同步轮用1:2减速。车螺纹效果非常好,但截断到的时候,进刀要小一点,建议你用1.5KW比较好。另外,拖板是靠丝杠锁紧的,和线轨无关。

楼主:
恩恩,我是打算用叶工的2kw改,不过这样就不支持闭环了
另外托板那个我是对电机的锁紧力心里没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是打算用叶工的2kw改,不过这样就不支持闭环了,
另外托板那个我是对电机的锁紧力心里没底 ...

丝杠导程选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哦哦了解,放大电机的保持力哈,

网友A:
不会是以为用线轨来止步吧

网友:
哦,也就是,伺服可以变速,但它的最大扭力是由功率决定的

这样算来 1。5KW的伺服或2KW的伺服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以为用线轨来止步吧

不是啊,我是不清楚车削的时候的由车削力带来的负载够不够电机带的,还需不需要再额外装一个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