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的大桨和熄火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请教大家 1:大桨的松紧上到哪种程度合适? 2、熄火降落的螺距为什么要设置从-100到+100? 谢谢

网友A:
你已经开始研究熄火降落了,竟然不知道大桨的合适松紧度?不会吧!

网友:
电机启动能比较轻松甩开 新手不用正负一百 那是老手熄火时候倒飞什么的

网友B:
正飛熄火的負距大約 7 度左右就夠了,正距要 100 不然怕你煞不住
槳?鎖緊就好

网友C:
你是天7控? 天7熄火就是必须设置成油门最大。才是熄火开关起作用。否则 只是在电机没启动的时候保持熄火。启动后 熄火开关就失效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设置。天知道天7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大奖松紧 调试到 你侧拿大奖水平 大奖不弯折。手打一下大奖重心。大浆弯折下去

网友D:
习惯落地前熄火,就要把hold曲线设置成与落地前的飞行模式螺距曲线相同,否则打熄火的瞬间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