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前两天收了个二手的变频器,是220进220出的,本来准备拿回来装车床上,但是不太懂,拿回来才发现后面没有散热器,晕死了~
1、如何测试这个变频器的好坏?我想去接电,但有怕没散热器一插就烧了
2、输出为220三项,但我的电机是220单项啊,请问怎么接呢?

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在 垃圾站收的 铝合金被拆下来卖钱了 加个散热 一样用 只要 东西 是好的

网友:
单相220的电机不能用变频器控制,单相电机的启动采用了电容,变频器输出接电容是有炸机的危险的(为什么炸不知道),单相电机有专用的单相电机调速器,变频是给三相电机用的

网友:
底板就是散热器,不过你的电机确实用不了

网友A:
变频是给三相电机用的,可以接三个瓦数一样的灯泡,,,,,,,,,,灯泡三根火线头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灯泡的三根零线接在一起,,,,,,,,变频器简单测试,没问题,,,重载,长时间要良好散热的,,,,,可以找块功放的散热片,用硅脂导热,

楼主:
就是这个电机,真的不能用吗,那这个变频器不是白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是给三相电机用的,可以接三个瓦数一样的灯泡,,,,,,,,,,灯泡三根火线头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 ...

不好意思啊,能给我详细的说下吗,三个灯泡是白炽灯泡还是节能灯泡,用多少w的合适呢?
三个火线是拧在一起接在输出的哪个端子上还是分别接三个输出?那零线接哪个端子呢?(输出应该是T1T2T3)

这样接起来是不是灯泡都亮就是好的?

还有如果这么测试的话,后面没有散热器不会烧掉吧?

网友:
拿3个100瓦左右的白炽灯,节能灯不行,会损坏节能灯的,三个白炽灯的屁股全部接在一起,三个螺口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你会发现,灯泡开始轮流变量,且越来越亮,变化周期也在缩短,到最后,看起来三个灯泡全是亮的

网友:
估计是白搭了

网友:
三个100瓦普通白炽灯炮,,,,,,,,,,, 尾头直接短接,,,三个首头接变频器输出

网友:
试一下是不用散热的时间不长没事的,可以通电不接电机先看看,显示正常再说
3相的电机启动性能好,你要换电机了很便宜的,换1400转的电机好用,
要设置好参数。

网友:
模块在底部 是环氧浇注的 散热片就是底板  估计功率不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相助,已实验成功,此贴也算圆满了。不过变频器的设置还真得好好研究下,接下来就可以着手安装散热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