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kds 450c 11.1V 2200mah 20c 3s
电池
最高可以用几个A充电?

网友A:
5C充电的话就是5*2.2A=11A

网友B:
建议你无论几C充电的电池,在家里还是踏踏实的用1.5A或2A充。电流太大会毁电池。大C数充电除非现场急需。

网友C:
用2A充电比较好,如果不要电池寿命的话用10A充也是可以的。

网友D:
看电池上的标示 2c的话可4A充 5C可上10安 不过严重不建议

网友E:
最好低于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