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真机处女飞

楼主(2013-05-09):
模拟器上练手无数次,今天拿到同学送的华科尔CB180D,兴奋第一次上手。炸鸡两次,换了一对大桨,最后起落架坏了,只好收兵。感觉自己第一次飞得还行,至少没大炸。起落架和桨叶拿胶水粘一下可以继续使用。小满足一把。可惜用手机没法上图。

网友:
桨要是有问题就别粘了,危险!

网友A:
大桨小奖以及所以会动的东西千万是有问题就换。。不要修。。。。。我最近也把我两年前玩的CB180D拿出来了。。。刚买的三个尾桨其中1个是降落的时候因为地板滑,飞机碰到墙,断了。。第二个是因为碰到椅子,断了。。第三个是我还没拿出包装袋的时候。。。捏爆了。。。。我去啊。。每个要8块啊!!这样子玩怎么玩的起啊。。我YT500的尾翼到现在才断过1次啊啊啊啊啊!!

网友:
180D只能在房间里或者室外没风的地方飞吧

楼主:
抗风能力确实不行,我是在北二外操场上飞的,微风,飞起来后比较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小奖以及所以会动的东西千万是有问题就换。。不要修。。。。。我最近也把我两年前玩的CB180D拿 ...

听从你们的建议,不修桨。

网友:
看帖必顶。。拿分走人

网友B:
直升机这么难啊,练模拟到底有用不啊,求老鸟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这么难啊,练模拟到底有用不啊,求老鸟赐教

练模拟是必须的。

网友:
我开始玩直机那会哪有模拟器?全城也没几个人玩,只能是一个人飞,根本没人指导。只能是从蛙跳开始慢慢学、细琢磨,反复练。还好,没多大损失,也能飞了。
模拟器有助于学习、能减少损失,但与飞真机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心态不同,其次是模拟软件与实际飞行不可能完全一样、操纵感觉也不同,模拟器不可能完全替代实际的真机飞行。
即在模拟器上找到感觉,一开始飞真机时还是要慢慢来,调心态、找感觉。从蛙跳开始,起飞前要预想飞行目标、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应对措施,心中有了预案,遇到情况才能坦然应对。
慢慢练吧,没有学不会的。祝你早日实现飞行梦想!

网友:
看帖回复,帮顶。

网友:
菜鸟路过,,,,,,,,慢慢学习,,,要学的东西太多啊,,,哎,,,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如果想尽快入门,可以买个小四轴练习四面悬停. 舵面反应是一样的, 而四轴要稳而且抗风得多(一般四通直机只能在2级以下风练, 而小四轴3级风还是很稳,而中国80%以上的天气都是3级风以上的) , 万一炸机也往往是零损失, 不象直机随便一炸就要停止练习去修了.
而且小四轴在家里就可以练,没有杀伤力.

网友:
学习,路过,拿分,走人

楼主:
在模拟器上多练可以减少损失。不过在模拟器上联系与飞真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心态完全不一样。模拟器上飞机摔就摔了,重新来就行;飞真机炸鸡意味着这次飞行结束,并且需要花钱修理,所以飞真机的时候心理上更容易有一点小紧张。同时飞真机的时候遇到的突发情况也会比较多,比如我就是因为在操场上有人跑步到我附近,而飞机被风吹得悬停到了跑道上,结果我就需要抬升高度,让机头面向我,然后飞得离我更近一些,结果遇上妖风......

网友:
不练模拟。。。多数秒炸!

网友:
新人拿分走人,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小奖以及所以会动的东西千万是有问题就换。。不要修。。。。。我最近也把我两年前玩的CB180D拿 ...

买替换件啊,尾巴总成,不含电机算起来才20左右,但是基本炸不坏了,尾浆特别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