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能的坛帮忙解决WORD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最近我的OFFICE2003版发神经了,当我打好一篇文件保存时,提示说授权许可。。。。,接着就关闭了,整篇文件就这样没有了,好恼火啊。我把OFFICE2003卸载后,删除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下的文件,重新装另一个OFFICE2003,问题依然,刚刚就把我一天的工作给废了,怒啊、没办法,求助。

网友A:
百度的,楼主试试:

保存文档怎么出现授权问题不能保存

回答:

你装的是卡巴
吧。可以根据下面的方法尝试。

Word2007/2003
运用保存操作中出现

由于文件许可权错误
,Word
无法完成保存操作

提示的解决方法:

方法一:设置
——
保护
——
反恶意程序
——
文件和内存
——
启用文件和和内存保护
——
设置
——
附加,

快速模式

改为

访问和修改时

或是

访问时

即可。

方法二:打开卡巴
-
设置
-
选项(左边)
-
威胁和排除
-
信任区域
-
信任程序
-
添加
-
浏览
“C:
\Program
Files\MicrosoftOffice\
OFFICE11/WINWORD.EXE”

这个是你的
word
的安装位置,
Word2003

Word2007
的具体路径会有所不同)
,打开
-
确定,
OK

网友B:
我们被要求装WPS。。。

网友:
word是什么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楼主试试:

保存文档怎么出现授权问题不能保存

谢谢你,今天我把杀毒软件AVAST卸载了,另装ESET,用rsc2011.exe也扫不出恶意软件,WORD今天又正常没害我,现在还找不出“真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被要求装WPS。。。

是不是金山在推销产品哦。

网友C:
如果卸载,要彻底清理,如注册表这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卸载,要彻底清理,如注册表这地方

谢谢你。用了彻底卸载OFFICE的软件,注册表手工查找了并逐一删除了,可能删除不彻底吧,不过今天没出现“授权限制”、“关闭驱动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用了彻底卸载OFFICE的软件,注册表手工查找了并逐一删除了,可能删除不彻底吧,不过今天没出现“ ...

使用正常了就好

网友:
word我到没有研究。一般都交给手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