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关于CNC所需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CNC加工中心会需要用到哪些软件?
初步了解的有UG、CAD、Mastercam和MACH3
是不是这些软件都需要用到?最少会用到哪几个?

网友A:
一般CNC加工中心出廠前以決定了帶何種CNC控製器,這控製器是硬件處理器內附運行程式及不可以更改的,如電腦主機板CPU及OS,這些CNC控製器 - 著名的有小日本FANUC/發拿科,德國的有 SIEMEMS/西門子,國產的有 GSK/廣控….. 等等
這些CNC控製器不會自行加工的,要載入加工刀路 G Code NC文件檔,NC文件檔是由一些可產生G Code 刀路的繪圖軟件所出,著名的 MasterCam ProEUGSolidworks… ( 註: Solidworks 本身不可產生 G Code , 另要用 Solid Cam Cam Works 轉出),首先用這些軟件構建好2D3D圖檔,再從圖中選出要加工的面或位置,然後軟件便從這些被選的面產生加工刀路 G Code及載出被選擇的那類後處理器(CNC控製器)NC文件檔,把這些NC文件檔利用 USB RS232 CF U盤上載至機床控製器內,經調整後便可控製機床各軸運行加工,可獨行或聯動,有 2軸,3軸,4軸,5軸,6軸等聯動,基本上一般的CNC加工中心程序就是這些。
Mach系統是由加拿大人創做給DIY人使用便宜CNC軟件,是個人 DIY 玩的多,這軟件是要一張並口卡帶電腦操作的,不可以脫機單獨運行,還有一種個人DIYCNC USB卡及軟件,這個卡是用USB線連接主機,方便沒有並口輸出的枱機或筆記本電腦使用。
希望這些簡單述說可解答您的問題

网友: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我也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NC加工中心出廠前以決定了帶何種CNC控製器,這控製器是硬件處理器內附運行程式及不可以更改的,如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因为是初次接触CNC,准确的说是初次接触机械加工,更别说数控机械加工
上学时没好好学,所以现在恶补!
再次感谢您的热忱!!!

网友:
要学的东西太多,忙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