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的问题,望赐教

楼主(2013-05-09):
450TFBL头三个
舵机
的链杆大约多长?旋翼头的链杆大约多长?有用过的前辈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19MM,29MM吧……

网友B:
注意舵机的安装方向哦

网友C:
这个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D:
看螺 离 调整长度

网友E:
这些都不是固定死的. 你炸了机 或换个个厂家的配件不同 都有不同. 一调三个舵机摇臂中立点. 二是三条拉杆是调 斜盘水平 三就是调旋翼头拉杆 螺距0度 ,如果旋翼头拉杆球头扭到底了 还是达不到0度 ,就缩短或加长三条舵机拉杆 让斜盘水平下降 . 参考点是螺距. 个人见解 有不对请谅解 .

网友F:
有副翼的450T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