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元发动机,蓝宇塞斯纳747,爽飞【视频】

楼主(2013-05-09):
机身:蓝宇TW747-1,全重900克;
发动机:日本15元发动机,加装副油针;
供电:原装8节镍氢电池组+原装有刷电调;
舵机:全部辉胜9克普通舵机;
燃料:4:1素油(分析纯甲醇/工业蓖麻);
桨:浩业8X4油机桨;
拉力:650克(地面富油)(发动机有轻微拉缸,缸压不如新机);
拉力线:右拉2.5度,下拉约2度(后固定螺丝用1个垫圈);
油针:2.3圈(富油,而地面水平试机最佳1.5圈);
控:蓝宇6通2.4G,带G4模拟器,8节镍氢电池;
遥控距离:空中500米有反应,但实际300米已看不清,地面测试300米(300以上没继续);
起落架:前转向3mm钢丝,主起落架铁片自制(有些软);
油耗:90cc油箱,加注70cc,可飞8分钟。

加装副油针

测试副油针性能

爽飞视频(1),风力4级

爽飞视频(2)

网友A:
哟喂,怎么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哟喂,怎么删除了,,,,

呵呵,本来应该发在“油动固定翼”版里的,这里发错了。
版主可以删了吧。
不在这里回复了。
去“油动固定”版里说吧。

网友:
15元的发动机,顶一个

网友(2013-09-10):
请问LZ是在哪里买到15元的发动机的,淘宝找了半天也没有这个价钱,麻烦给个站内短信。

网友:
比买个电机还便宜

网友(2014-07-15):
哟喂,怎么删除了,

网友:
比电池都便宜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15-02-22):
发动机有链接吗

网友(2015-04-05):
15元的神器

网友B:
楼主求连接,,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连接,,发动机

年代久元点。
这股票都牛熊转换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代久元点。
这股票都牛熊转换多次了。

这么久了啊

楼主:
还请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C:
    精致的视频,有力地说明了这发动机物超所值,确有玩点。正常地使用一台质量优秀的发动机,不会有太大难度;把一台未必是所有人都看好的发动机的潜力发挥出来,这个是有一点难度,当然,也很有乐趣。我最近买了一些这种发动机,我买的是没有汽化器、热火头以及机匣后盖的那种。如果连接气缸体和机匣的三颗螺钉不算在内的话,一共有七个零件——气缸体、气缸体和机匣之间的垫片、活塞、活塞销、连杆、机匣、曲轴,主要的都有了。接下来打算自制线操纵模型飞机用的汽化器,自己配上一套油针;自制前、后桨垫,配上固定螺旋桨的螺钉;再把曲轴销后端面上的小短销磨去,以减少机匣内容积,在此基础上自制机匣后盖,配上密封垫片和四颗固定螺钉。当然,也要配上一枚OS的8号热火头。拆解了几台,仔细观察了零件和机器内部,感到做工比较规矩,从手感上来说,气缸活塞组的精度比较好。活塞在距离上死点约0.5mm左右时有一点点紧的感觉,说明气缸锥度做得比较准。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个别机匣有补焊处,且穿过机匣壁,影响到进气道内壁表面,说明在金属模铸造方面还不是很过硬。从对外观以及对零部件的观察结果看,我觉得这个发动机不像是产自日本。它的来历?它的轶闻?为此,特向了解和对这款发动机有研究、有心得的模友们请教。谨致谢忱!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本来应该发在“油动固定翼”版里的,这里发错了。
版主可以删了吧。
不在这里回复了。

话题有趣,在这里讨论也很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致的视频,有力地说明了这发动机物超所值,确有玩点。正常地使用一台质量优秀的发动机,不会有太 ...

的确,我买到的有5个发动机,有3个版本。
两个是焊过的,堆焊的形状还不一样,不知是焊的模具还是焊的铝本身(铝可以堆焊吗?)
另外,我在阿里巴巴国外网站上看到很多卖这个发动机的卖家都是温州的。所以推断,它产自温州的某个地方。
不过,从加工表面的光滑程度看,还是非常规整细致的,用的不是一般的机床。
对于原产的发动机,它的材料,据国外玩儿家介绍是,合金铝的机匣镀硬铬,锻铝的活塞。
但你说的那种缸壁顶部有缩径的现象我倒是没注意。因为必竟不是铜的ABC结构,缩径没有意义。
其它的再多我也就不知道了。
看您的计划,需要自已加工的东西可是不少,您的功底一定很深。
敬佩敬佩!

网友:
油动的玩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我买到的有5个发动机,有3个版本。
两个是焊过的,堆焊的形状还不一样,不知是焊的模具还是焊的铝 ...

    回复Ken_128模友:感谢您的回复,感谢您的鼓励!您高抬了,我是实为不敢当啊。

    您所介绍的信息,对我很有帮助。上周我带航模队比赛,未能及时回复您,谨致歉意。今先在这里留言打个招呼,过几天再就这个主题另详细回复您。我也很喜欢这款15级发动机,今天还拆开清洗了三台,到现在还满手煤油味呢。呵呵    诚然,从性能上来说,它不是最好;但从特点上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可取之处的。思考和玩有特点的发动机,也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祝好!

网友D:
这种15元的发动机能够正常使用吗?可靠性能够有保障?

网友E:
还有兄弟在用这个发动机啊,不是已经全部淘汰了,已经有另外一种有缸套的,也很便宜的代替了。

网友:
价格令人难以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15元的发动机能够正常使用吗?可靠性能够有保障?

在飞到20升油的时候,因为冒雨贪飞,吸进水微拉缸,提前退的役。
本来期望值是在40升左右再退役。
很棒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兄弟在用这个发动机啊,不是已经全部淘汰了,已经有另外一种有缸套的,也很便宜的代替了。

哪儿说的?谁说的?
与其那个初级车用的缸套的并不便宜的还不如买正规的ABC的双油针的航模专用发动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