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电调为啥顿挫感很强呢??

楼主(2013-05-09):
同样的马达,接收机,用好赢的电调,一点点推油门,马达是温和加速的,但是换了好赢的蓝皮30A,一点点推油门就不是这样的,开始不动,然后突然转起来,顿挫感很强,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油门曲线没设好吧……

网友B:
ztw就是这样。我蓝皮40a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没设好吧……

不是  好赢的那个就没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ztw就是这样。我蓝皮40a也是这样的

以后还是买好赢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还是买好赢的了

同样的好赢 40A确实感觉比ztw好

网友C:
只要加油门够慢,此现象好盈中特威都差不多。

网友D:
中特威特有功能,帮助马达启动用的,设置直升机模式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加油门够慢,此现象好盈中特威都差不多。

不是  我加的很慢 开始没反应 后来顿了下  电机抖动挺大的  好赢的就不这样呢  e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特威特有功能,帮助马达启动用的,设置直升机模式就没有了

额?觉得不太爽,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这是电调的油门响应线性的问题,好盈的也不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觉得不太爽,请问怎么设置

看说明书设置啊,直升机模式就好了,不过我倒是蛮喜欢这个帮助启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说明书设置啊,直升机模式就好了,不过我倒是蛮喜欢这个帮助启动的功能

e  重新设置了下  咋还是这样额。。  开控,油门打到最高,电调通电,听到滴滴后1秒油门马上拉到最低,这样是固定翼模式,听到滴滴后1.5秒后拉下来  这样是直机模式  可是我1.5秒后拉下来,还是这样额,不是柔和启动,哭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e  重新设置了下  咋还是这样额。。  开控,油门打到最高,电调通电,听到滴滴后1秒油门马上拉到最低,这 ...

你不看说明吗?不会设置还是买个设定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看说明吗?不会设置还是买个设定卡吧

好吧,我还是将就着用吧,影响不大倒是

网友(2013-06-20):
同样五个蓝皮30A的ZTW,同样的设置,用于四旋翼,中间有一个也是这样,反应比其它三个要慢点,多次重设,多次比较,现象如旧,最后只有新买一个更换,看来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E(2013-08-01):
引用 楼主:
e  重新设置了下  咋还是这样额。。  开控,油门打到最高,电调通电,听到滴滴后1秒油门马上拉到最低,这 ...

下份说明书看看吧,好些个项呢,不是X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份说明书看看吧,好些个项呢,不是XXD

已经解决啦 谢谢哈

网友(2014-02-06):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加的很慢 开始没反应 后来顿了下  电机抖动挺大的  好赢的就不这样呢  ee

我的ZTW也是

网友:
ZTW还是没有好盈得好,我的ZTW 70A一个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