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devo10控给phantom用,接收器没有连接飞控的线,用futaba,还是jr舵机线呢?

楼主(2013-05-09):
同上,坐等答案。

网友:
不懂。。看帖必顶。。拿分走人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原来phantom的控制器,换成devo10吗?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原来phantom的控制器,换成devo10吗?我也想知道,

是的,可是不知道要买哪一种连接线

网友:
D10 是用 futaba 的,
但好像不能換.
(有錯請指正)

网友:
简单的,买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3-06-08):
飞控连接线

网友B:
飞控跟接收机之间的连接线
两边均为公头的线
跟一般舵机延长线一公一母不同

另FUTABA跟JR线延长线只是颜色不同
F是黑红白  J是棕红黄
一般FUTABA有防呆   JR线没有

网友C:
樓主,請看我的,我用Devo 10+RX1002

网友(2013-08-07):
应用贴,占位标记,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看我的,我用Devo 10+RX1002

这样改后,距离有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原来phantom的控制器,换成devo10吗?我也想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网友:
所畏的futaba和jr舵机线,二者只不过是颜色不同,一个是(白-红-黑),一个是(黄-红-棕),二者通用,
白---黄---信号(S)
红---红---电源(+5V)
黑---棕---地线(GND)

网友:
D10接收机和飞控的线路连接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9
D10的使用方法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控跟接收机之间的连接线
是两边均为公头的线
跟一般舵机延长线一公一母不同

防呆是什么 亲

网友:
现在是菜鸟 好多问题也不懂 就多顶贴了 同时多学习学习

网友:
接收机和飞控连线 舵机插头那种 无论哪个品牌 都是一样的,最多就是颜色不一样,但都是大同小异,红色正极,黑色或者棕色负极,橙色或者白色是信号线。futaba和JR不会有任何不同,仅仅是插头形状略有区别罢了。
这种线一般自己做,很简单。
好好潜水 多看贴 多实践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防呆是什么 亲

多个凸起的地方防止插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凸起的地方防止插反

哦哦谢谢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看我的,我用Devo 10+RX1002

Devo 10+RX1002  请问 我正要把精灵的遥控换成D10     精灵换D10遥控 接收怎么接线???能指点一下吗?麻烦你指导一下!qq185418451

网友:
据说这个遥控器 有定位系统,  是不是鸡肋? 能和NAZA 的 GPS  连接吗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接线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