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跟电调 接线 的问题 请点击 帮助下 谢谢了

楼主(2013-05-09):
新人求教 NAZA 跟好盈飞腾40A 改怎么接线啊 下面上图片
首先 这个接线板 改怎么用啊

还有就是 这个是 收二手的飞腾40A电调 就是过来后发现中间的红色线 是断开的

再有就是 跟NAZA怎么连接啊 还有NAZA的电源模块

楼主:
自己顶自己 天经地义

网友:
卤煮,只要你潜水两个月 你就会装了

楼主:
这些东西 基本到手了 我不想等了 就少个师傅啊

网友:
顶一个,马上我也要学装了

网友:
四个电调的电源线,四个红线焊到图1的“+”极上,黑色焊到“-”极上,因为图一电路板是通的,所以四根线分别焊在不同的口上就行,在拿两根电源线,红色焊到+,黑色焊到-,再喊上接电池的头,T头或者XT60头,电调信号线中间的红色断开是为了不干扰NAZA,但是不剪也没事,以前好多人都剪了,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分别接NAZA的M1--M4,这样懂了么?

网友:
DJI官网都有安装的视频 还有接线和NAZA的说明书  如果看完这些还不会安  那就别玩了 看会最多2个小时

网友:
卤煮是来踢场子的,其实亮点是分电板下面……XA啊……明着问NAZA,其实是想说XA

网友:
楼上的~你缺德了~哈哈哈,就你说出来~

网友:
長知識了!

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