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式开关可以改成三段式的吗

楼主(2013-05-09):
如题。T6J的第5通道是两段式,有没有可能改成三段式呢。
油门的三根线都是怎么定义的呢,想接上试试看,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按6EX情况来说,5通道是开关通道,不能改成三段。

网友:
能。。。。。。。。。。。。。。
把那个电阻换成两个一半阻值的。

网友A:
把开关和电阻换成电位器就是比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和电阻换成电位器就是比例通道。。。。。。。

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吗?一两句对于很业余的我来说有点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吗?一两句对于很业余的我来说有点压力

开关不能改比例  比例可以保证比例的同时改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不能改比例  比例可以保证比例的同时改开关

有个魔友说6EX的第6通就可以改3段式。而且“很多人都改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