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坦克电池方面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13-05-09):
有朋友说恒龙的镍镉电池,是最普通的电池,1800毫安,实际上连1000估计都不到。是这样吗?

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有什么区别?玩坦克用什么电池好?

网友:
恒龙原配电路,镍氢即可。具体区别,请百度

网友:
玩坦克锂电池最好。不过田宫的要改

网友:
2200 的镍氢电池不错的  30分至少的

网友:
玩坦克没有个4000MAH以上的镍氢草不爽

网友:
我也求教

网友:
格式7.2v那款,4500mah的,比较适合

网友:
换航模锂电吧,想耐操用A123也行,总归比镍氢质能比高很多

网友:
换锂电比较好,有高放电快速充电这些优势。容量方面不知道主要看内部放置空间。m41的电池盒在不改的情况下,整个5200的进去刚刚好。
锂电的缺点就是不要弄过放电。弄个电压报警器就好,15左右
镍镉镍氢个人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上A123吧,皮实耐操

网友:
原装电路还是镍氢吧。容量看个人喜欢,理论上越大越好。换过高压电调可以考虑3s或4s的2300mah的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