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履带这样会不会太长了?标题改长一点算了···

楼主(2013-05-09):
如图所示,我加了一节备用履带,请资深车长们看看会不会太长了?谢谢

网友A:
。。。这样不会掉履带么。。

楼主:
请资深车长们赐教,拜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掉履带么。。

暂时家里平地上跑还没掉过,越野还没试过就不知道了才来问各位

网友:
越野转弯估计要掉的

楼主:
那照LS所说,我还是去掉一节好了

网友B:
这是三号还是四号来着?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号还是四号来着?长了点

上面3个 下面6个你要当他4号我也没办法话说真的长了些??我怕短了太绷轮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3个 下面6个你要当他4号我也没办法话说真的长了些??我怕短了太绷轮子了

呃,我只对元首的猛兽大军感兴趣,三号四号确实不甚了解~

网友C:
这个估计要去掉两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要去掉两节

2节??可是现在我把加上的那节去掉后,车离地履带基本不下垂了,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节??可是现在我把加上的那节去掉后,车离地履带基本不下垂了,这样可以了吗?

有拖带轮的的坦克最佳状态都是避免履带下垂的

网友:
我的四号也多加了一节履带。。。还没越野,一般跑不会掉

网友:
去掉一节

网友:
第一张看还好,第二张看起来就太长了,只要越野和转向不掉履带就行,履带长点避震性能还好点呢

网友:
履带应该崩紧一点,不然会卡杂物

网友:
太长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