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电机KV值大好还是小好?

楼主(2013-05-09):
我的450飞机的电机今天在飞行时一个电池都没飞完就烧了,这是什么原因?是质量问题吗?还是刚到手2天的飞机。现在我想换个电机,请问换KV值大的好还是换小的好?飞机自带的是4000RPM/V。

网友A:
电机功率相同的情况还是值越低越好,虽转速低但扭力大适合直鸡,现在也比较流行低kv

网友B:
话说我了解的4000KV的电机山寨货居多,是不是绿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了解的4000KV的电机山寨货居多,是不是绿皮的?

不是绿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相同的情况还是值越低越好,虽转速低但扭力大适合直鸡,现在也比较流行低kv

谢谢!那就换低于4000KV的电机吧。

网友:
4000kv转速快扭力小重力会燒

网友B:
3S电池的话一般3500左右比较合适,配13T齿轮,推荐朗宇的,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不懂,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电池的话一般3500左右比较合适,配13T齿轮,推荐朗宇的,性价比高

谢谢!浩马特电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浩马特电机如何?

跟飞越一个级别的,比不上朗宇的

网友:
上小龙虾啊

网友:
在用花牌电机的路过.

网友:
豹子电机看看,价格也不贵,口碑挺好的。但是直机上用的不多。车,船用的挺多。

网友:
我的也是花牌

网友:
我的450是亚拓 电机是3700kv

网友:
喜欢低速高扭力

网友:
我是花牌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