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掉速度

楼主(2013-05-09):
我用的是悟空-H ,昨天我按照大疆的调惨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按照说明书上进行对飞控的调试,到最后一步进行指南针校准。调试完毕!我先用手动模式飞,调试的很稳很好飞,当我切到姿态的时候,飞机就上下落,急剧就上上猛飞。结果....................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擎最大最小没设置好吧

网友B:
姿态反馈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擎最大最小没设置好吧

我用的是电动的,最大和最小都测试了,测试通过就在结果那里出了个绿圆圈,到最后熄火那个没有测试。怠速和前面的都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反馈正确否???

姿态是正确的,检测IMU的时候 是否装反或装错,用手来回往不同方向测试,动的方向和IMU补偿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是正确的,检测IMU的时候 是否装反或装错,用手来回往不同方向测试,动的方向和IMU补偿的方向是相反的 ...

我是说最后一步 那个很重要

网友C:
如果垂直方向反馈没错的话就是垂直感度太高了,降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最后一步 那个很重要

你说是遥控器校准是吧,还是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垂直方向反馈没错的话就是垂直感度太高了,降低点试试

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指点。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