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后,不懂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9):
     升级后室内测试,重新调参校正摇柄行程, 4种扳杆动作均可启动,只是有个问题油门回落到中油一下不到一格位置电机停转。按照泡泡老师说的办法 重新校整电调行程,情况依旧, 控是JR9XII 40Mhz ,没升级前一且正常。
     万能的论坛高手如云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很快就要神经了,每次进入调参软件发现需要重新校正摇柄行程, 今晚重新设置电调行程后,搬杆只有两种动作可以执行, 按照有的模友说增大行程到110后,4种搬杆又可以执行了,只是中油过一点后转速提高,然后回拉到到中油一下不到半格 3秒后电机停转。此为和原因,折腾了快8个小时了 ,摇柄校正了N遍,每次进去都要提示重新校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快就要神经了,每次进入调参软件发现需要重新校正摇柄行程, 今晚重新设置电调行程后,搬杆只有两种动作可 ...

你有真正起飛離地嗎?

网友:
大大!試試看有沒有幫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B:
升級后!我也有同樣問題!
看后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真正起飛離地嗎?

室内调整油门都这样我敢室外带浆起飞吗?您的意思是室外带浆真正起飞就不是这情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启动后中油下一格就停机",现在不敢飞了~求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級后!我也有同樣問題!
看后解決了!

刚才按照你的办法重新调试 ,情况依旧,断电后再次进入调参软件还是提示要校准,油门情况还是老样子,中油以下一格位置2-3秒电机停转,飞习惯了固定翼的巡航速度,油门也是在这个位置上,这要是外场飞4轴那不是摔得很难看

网友:
刚刚看说明书里有写道,智能模式下 "油门摇杆4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3秒后" ,不知楼主事不是跟我一样抓在手上测试...中油降一格就电机停机,会不会是油门已经降到40%以下了??

楼主:
我是放在地板上 没加浆调试,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中油以下一格就是40%了 差不多就是3秒后停转
难道不能用智能模式?不过我刚看了说明书是10%以下,不是40%, 成功落地3秒电机停转

楼主:
新下载说明书也是10%  不过按照9楼的提示用了立即模式 发现竟然和以前一样了,看来不好好学习是不对的。放弃智能模式了。

楼主:
4楼的办法试过了,偏移数值一半的方法我的控不行,只能在调参软件里看着数值调整控里面的Subtrim,尽量靠近0,而此时4个通道Subtrim数值大约在10-15之间了,然后用立即模式,放弃智能模式,油门正常。

网友:
新版的说明书是这个网址: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loads-cn/

大疆在NAZA-M连结放的是旧版位更新的说明书,新版的应该要看V2版本的....像旧版的灯号显示都没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下载说明书也是10%  不过按照9楼的提示用了立即模式 发现竟然和以前一样了,看来不好好学习是不对 ...

新版说明书第8页有提到!!

智能模式:不同控制模式停止电机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手动模式下只有执行掰杆动作才能停止电机。
在姿态模式/GPS 姿态模式下,以下四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停止电机:
a) 在电机启动后3 秒内没有推油至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
b) 执行掰杆动作;
c) 油门摇杆4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3 秒后
d) 飞行器倾斜角度超过70°,并且油门摇杆10%以下。

不过这个说明的内容又和他同页下方注意事项有所矛盾!!
(1) 如果选择智能模式,在所有的控制模式中,只要油门摇杆低于10%位置,系统就会执行熄火
判断工作
,此时摇杆将失去横滚、俯仰方向的控制权限,仅保留油门杆的控制权,但飞行器
会继续维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说明书第8页有提到!!

智能模式:不同控制模式停止电机的方式有所不同。

是啊 我下载的就是旧版更新说明书,多谢,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按照你的办法重新调试 ,情况依旧,断电后再次进入调参软件还是提示要校准,油门情况还是老样子,中油 ...

我的搖控器調校后是這様的(都不在中位).

我先用軟件調校中位,
然後斷電等一會兒,
通電看看電腦上各通道是否在中位,
再在搖控器上作調整中位,
直到電腦顯示各通道小於 (正負20),
再一次斷電 / 通電 這様中位應該不會再跑掉.
我用 D10 搖控器是這樣調.

説得不太明白勿見怪

楼主:
已经很明白了 ,谢谢哈也是你的提醒,只是我通过观察改变调参软件上数值,尽量靠近0位,现在也好了,不在跑偏,控上的微调还是在0位。

网友:
这坑爹的玩意,我的四轴炸了。。。。从5米高一下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搖控器調校后是這様的(都不在中位).

感謝~這方法對我很有用,說明非常詳細很容易瞭解,我是使用devo 8s~等一下就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