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1:200的哈尔滨

楼主(2013-05-09):
        新人求指导。。。做模型的话其实应该算是半个新手。。。以前有做过静态和电动的。 但是改RC的还是第一次。现在有时间了想弄些RC的玩玩。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        一个是舵系的问题。 是用原厂配的塑料舵直接连到舵角上还是怎么弄?
        第二个是遥控器电池的选择?一般用的是哪一款遥控器?能帮我推荐一款么? 最好价格在150以下的。
        船的话现在还在淘宝上。。。等所有材料和工具选好了再买。 但是看到那个铜陵号的帖子。。。担心重心的问题哈尔滨上会不会有?
        最后就是。。。有没有群啊? 论坛上问个问题好麻烦啊。。。

网友A:
是否是号手的1:200哈尔滨?长度是72CM。

网友:
节约成本的话可以改造套件内自带的塑料舵,也可以购买像真的铜制舵,遥控器可以选择两通枪控,在二手淘宝上也就50元左右,电池的话最便宜的方法是买一个6节电池串联的电池盒也就3-4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号手的1:200哈尔滨?长度是72CM。

是的是的  1:200的 72CM的号手哈尔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1:200的 72CM的号手哈尔滨

我也是小号手1:200的112哈尔滨,目前还没完工。

就是这条。

网友:
里面建议掏空减重 我的青岛号就掏空了 船底得压舱

网友:
舵和浆都可以买成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中。

这个应该是5叶浆,您用的是自制3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5叶浆,您用的是自制3叶?

我偷懒,3叶浆制制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