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450,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5-09):
本人接触航模直升机一段时间了,终于存了点钱,想买一架自己的450.
很早以前有一架ESKY016,当时不太懂,根本就没飞起来过。

最近一年对航模直升机的认识多了点,接触了一些电直,自己也练了练模拟器。目前也就飞飞悬停。

要求也不高,飞飞航线就行。 想配一架无副翼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遥控已经有了,是师兄借给我用的天地飞WFT09SII.

初步配置如下:
空机:飞越450pro V2 FBL
舵机:933+922
陀螺:ZYX01
电调:花牌 LX-50A(主要看中定速功能)
电机:花牌H2221 1880kv
电池:花牌6S 1350mah

买这个电机、电调、电池主要是看中套装比较便宜。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933扛得住无副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3扛得住无副翼吗?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过去有副翼很多人用933,无副翼需要更大的力矩,kst115或215稳妥些

网友B:
现在飞越的套餐 一般都是933 + 922  这是最好的新手选择 便宜实惠! 炸鸡不心疼 用这还可以 一般都是这玩意!

楼主:
是这样啊,看来无副翼的舵机响应也要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飞越的套餐 一般都是933 + 922  这是最好的新手选择 便宜实惠! 炸鸡不心疼 用这还可以 一般都是这玩意 ...

钱不多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先用着了。

网友C:
933扛得住 放心吧 另打听一下套装多少米

网友:
航线用6s电池有点浪费吧,还是3s便宜好用

网友D:
我原来用的933搭配无副翼旋翼头,玩3D有些吃力。不过光玩悬停还是可以的。
如果未来会涉及到玩3D的话建议直接上KST 115或者215。
另外锁尾用个好一点的吧,差别挺大的。花牌电调据说会丢参数,我看你主要看中定速功能,如果丢了参数这功能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置舵机,怎么也的上215吧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配什么都无所谓 主要是炸鸡的问题 在好的东西炸鸡也炸的差不多了! 何况933舵机金属齿的质量也不错!价格比较便宜!  买一个215MG 舵机 能买 3个 933舵机了!  您说对吧?
新手也不要求3D 这个舵机足够用!  等以后会玩了 可以玩的温柔的3D了 在换也不迟啊!  我也是新手有不对的请指出!我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3扛得住 放心吧 另打听一下套装多少米

某淘宝店的是 378包邮。电机+电调+电池+调速卡
感觉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用的933搭配无副翼旋翼头,玩3D有些吃力。不过光玩悬停还是可以的。
如果未来会涉及到玩3D的话建议直 ...

暂时就这点资金。一年以内是不会飞3D的,只能先凑合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暂时就这点资金。一年以内是不会飞3D的,只能先凑合用了。

那没问题,放心用吧。不过千万别手欠翻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没问题,放心用吧。不过千万别手欠翻跟头...

多谢了。

好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配什么都无所谓 主要是炸鸡的问题 在好的东西炸鸡也炸的差不多了! 何况933舵机金属齿 ...

我也是这么想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完全没问题,我在用

网友:
933质量真的不咋地 买五个抖得抖 坏得坏 飞10次9次在弄舵机 害的我差点退模
933和922换掉用215和520 9257
电调可以考虑好淫铂金
悬停用6S浪费
3S足够
三轴有钱换个MB或V8
对练悬停 航线帮助很大

网友:
舵机楼上说了
电调定速很耗电,对于新手练习来说每次长1分钟也好过短一分钟啊。好盈的就好了。铂金版不错呢。以后可以继续用。。。
电池也是3S够了。当时我450悬停都是3.7左右 10分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