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5I 应该有正儿八经研制飞机的吧 发个帖子, 问问关于轻木飞机副翼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3-05-09):
副翼的这种固定方式有应用么?
besides:

这种襟翼方式用在这种机型

合适么,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是什么无人机?话说这种襟翼层流效应不明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无人机?话说这种襟翼层流效应不明显吧

我不是专业的 这种机型的速度应该比较快 用哪种襟翼比较好呢??

网友B:
第二种襟翼下放后,会产生涡流区,增大飞行阻力,但是其简单的结构还是很有优势。      第一种就是普通的下放式襟翼,受力结构复杂,但是增升效果好。

网友B:
如果是高速的话,这两种还是分别考虑,第二种襟翼下放后减速效果好。

网友:
第二种类似扰流片,降低机翼升力的。。。产生强大阻力,用来减速用的,第一种就是普通的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襟翼下放后,会产生涡流区,增大飞行阻力,但是其简单的结构还是很有优势。      第一种就是普通的下 ...

恩 就是一个是副翼 一个是襟翼的结构

网友:
这是mq系列无人机的进化方案,似乎是叫mqx,翼根处明显有更高的升力,速度应该不是很快,这种翼型的设计方案应该是提升更高的留空时间,不是要求那种速度很快的,第一种很普通的襟翼,第二种明显的减速襟翼

网友:
轻木的一般用铰链可多装几个,这种轴结构襟副翼强度要好不然容易震颤。

网友C:
看看真飞机的:前后襟翼,不光变角度,还增加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高速的话,这两种还是分别考虑,第二种襟翼下放后减速效果好。

恩 在理 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真飞机的:前后襟翼,不光变角度,还增加面积。

这种结构好复杂了  看过的 模型不太适用

网友:
襟翼原理是改变翼型.第二种的话,不知道怎么说了
舵面固定方式,见到过用轴的,强度很好,顺便说一下,其中一边用的是个眼球轴承,便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