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FPV图传到底要用什么频率??啊~~啊~~啊~~啊~~

楼主(2013-05-09):
5.8G图传的距离太短,绕射能力差
1.2G图传的说是会干扰2.4G的控,而且还说是什么接近雷达频率容易被JC请去喝茶
对了顺便问下900MHz的遥控是否容易受干扰,是否会撞频,有没有类似跳频这样的技术,我准备上900M的遥控系统和1.2G的图传,不知道可行吗
视频上那些近10KM的FPV都是怎么做到的啊,有木有人告诉我
那些高增益的定向接收天线是怎么实现信号追踪的啊,哪有自动跟踪天线卖?

网友A:
上1.2G加433,AAT跟踪云台淘宝上有

网友:
就是我的futaba 2.4G 10c不知道如何加增益功放,不太好改装哦

网友:
无论你的无线频率干扰了谁,都不归JC管,只要你不泄露“行踪”,查起来非常困难。现在的模拟图传只有1.2G、2.4G、5.8G(20多年前我用过300MHz段的),你从中挑一个。频率越高,受分布参数影响越大。10KM的遥控信号传输问题不大,有很多种解决方案。而且飞的越高信号传输越远。

网友B:
433+2.4G准备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1.2G加433,AAT跟踪云台淘宝上有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啊??有普及这方面知识的帖子吗????求科普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3+2.4G准备中

433是功放吗   ??    增程设备??  菜鸟一个,,别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啊??有普及这方面知识的帖子吗????求科普介绍。。

潜潜水就知道啦

网友:
额。。。1.2和2.4都比较远。。然后1.2主要是可能干扰gps。。所以比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3是功放吗   ??    增程设备??  菜鸟一个,,别笑话。。

取代2.4G发射的设备,因为我要上2.4G的图传,距离很牛B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