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MX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500能否装得下600MX马达啊?

网友A:
馬達座能裝,但馬達太高會卡到底板

另一個問題,你要怎麼搭齒? 1220KV 對 1600KV
市場上沒賣這麼大的馬達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座能裝,但馬達太高會卡到底板

另一個問題,你要怎麼搭齒? 1220KV 對 1600KV

好像500的塑料底版是开孔的,还会卡到底版吗?1600KV可以用11齿,1220KV用12齿,算下来大概等于83%油门,一般练习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500的塑料底版是开孔的,还会卡到底版吗?1600KV可以用11齿,1220KV用12齿,算下来大概等于83%油门,一般练 ...

600MX 的直徑比底板孔還大...所以才會頂到
另一個問題,它的馬達軸是 6mm 就算你能接受這種轉速(非常軟)
你也得先搞定馬達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