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收机能控制2个有刷电调吗?

楼主(2013-05-09):
一个接收机能控制2个有刷电调吗?
做坦克驱动轮,不需要同步,只要有前进、后退快慢就OK。
问朋友说没试过,说有个剪掉正极线,
,电调还在路上不想一来就烧,请教下高手按图接可以吗?
坐等......

网友A:
这个应该搜索下帖子,我看过类似无刷的帖子,应该是使用Y线,把两个电调的红线白线黑线并联,其中一个电调的正极红线要挑出,不能并联,然后再把Y线的另一头插到油门通道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买Y线可以自己制作,网站有制作贴,很简单。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道

网友B:
坦克有专门的控制盒子,不需要接收机直接控制。

网友C:
完全可以,而且还可以和方向舵进行混控!呵呵
我的双涵道就是 3 、 6 通道,然后把6通道定义成 J3,就可以了,然后编程混空里面把 方向舵混空到3、6通道。这样既实现了全速前进的同时,打方向舵的时候可以产生差动,使得坦克转弯!我的遥控器是T8FG !全通道支持自定义!设定方便。炮塔再定义一个通道即可,可以用一个360度舵机 ,或者无刷电机+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搜索下帖子,我看过类似无刷的帖子,应该是使用Y线,把两个电调的红线白线黑线并联,其中一个电调的 ...

用Y 线的 方向舵不参与混控了

网友:
调下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调的舵机线需要把其中一条的 红线 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搜索下帖子,我看过类似无刷的帖子,应该是使用Y线,把两个电调的红线白线黑线并联,其中一个电调的 ...

按你的Y线接法不是变成同步了,履带车好像不需要同步,两边驱动轮是单独控制再混空的(注明我菜鸟不懂混空编程),如果同步就不能转弯了,要一边块一边慢才能实现转向。我想想的电调没到没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有专门的控制盒子,不需要接收机直接控制。

突发奇想,想自制。买的要么粗制滥造要么超贵,履带车市场上也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而且还可以和方向舵进行混控!呵呵
我的双涵道就是 3 、 6 通道,然后把6通道定义成 J3,就可以 ...

好羡慕,我是菜鸟不会复杂的福特吧10C也在睡觉,现在用着个蓝宇便宜货手动控制吧,履带左边走两圈右边走两圈,如果该方案可行再用10C 学习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舵机线需要把其中一条的 红线 抽出来。

就像我图上画的一样吗下面这个2号没画中间的正极线啊???

网友:
可以控制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不过你要注意。我也在设计这样的方案,不过我的还要复杂一点,要搞个双向电调。不然没办法原地转弯

网友:
为什么要用2个电调呢?

网友:
有创意。。。顶起。。

网友E:
遥控坦克与遥控飞机的方式不是一回事,遥控飞机因为空气阻力很小,机翼两边的阻力相等。而坦克不同,两边履带的摩擦阻力不同,行驶的阻力也不同,而且还相差的很大,为了保证坦克的直线行驶,还就要求两边驱动轮要同步,为了保证直线行驶时驱动轮同步,转弯时不同步,结构设计上还比较麻烦。楼主的想法在控的接线上不难实现(如你画的图那样也可以),但当你遥控坦克行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驱动轮不同步是个很别扭的事情了。

网友:
仅仅如此是可以的,用混控设置一下就行了,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坦克与遥控飞机的方式不是一回事,遥控飞机因为空气阻力很小,机翼两边的阻力相等。而坦克不同,两边履 ...

真像你说的一样,控制是可以就是双手要协调动作不然就转弯,减速电机也小了点带动皮带有点吃力,换成轮子了现在在双驱动3轮车试过了,还可以就是电调带刹车的双向电调经常有个轮子刹车。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