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a请教

楼主(2013-05-09):
(无正文)

楼主:
图1中的尾座最前面的东东是什么,可不可以拆下来,如何拆
图3是主轴上拆下来的,不知有什么用
没有卡盘,有卖主说只要配个锥柄和卡盘即可,不用法兰,不知是否可行,望各位指教新手,谢谢

网友:
尾顶上的摇下,就自己出来了。干什么用,说真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是摇后面的手轮,,,

网友:
摇后面的手轮  一般情况下退到低就出来了  前面的应该是个夹头吧     至于主轴里面的东西  俺的小床没有带  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1中的尾座最前面的东东是什么,可不可以拆下来,如何拆
图3是主轴上拆下来的,不知有什么用
没有卡盘,有卖 ...

看着是一台0618。

正确答案来了:
图1是尾座上的钻夹头,松开尾座上的螺丝,倒退着摇到头,就顶出来了;

图三是主轴拉杆,前面是个夹头,主轴里还应该有一个拉杆套,试着轻轻敲出来,但千万别使劲敲,很容易敲坏。如果敲不下来就千万别敲了,连着拉杆还可以卖出点价钱,敲坏了就只能卖废铁了。还有那个螺帽一样的东西没事还套回主轴螺纹上去,螺纹碰坏了,或者轴颈碰伤了,机器精度也就差不多没了。

弄不了就贴到二手区去卖掉,能换不少银子,比如说那套拉杆坦坦地卖300元,尾座没毛病的话300元也没问题。

上几张全身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一台0618。

正确答案来了:

尾座我要

网友:
尾座上面的是钻夹头。将尾座顶部的螺丝松开,然后顺时针转动几圈尾座手柄,钻夹头卸就下来了。
下面的图是弹簧夹头和拉杆

网友:
整台床子,楼主别再拆了,拆坏了可惜。

楼主:
明天我再上整个小床,折腾了十来天了,尾座上最前面的小小的带弧度的那个怎么才能从尾座那根轴里面拿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