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 是用12*12的车刀吗

楼主(2013-05-09):
0630 是用12*12的车刀吗?  自己不会磨刀,打算上数控车刀,不知道0630是用12方的刀不?

网友:
我的CQ6230D是用16方,不知与您是否一样

网友A:
630是12方的车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0是12方的车刀。

怎我试过刀架夹刀,车端面测试中心高时,计算下来要用18方的刀才能对上中心线?不然要垫很厚的东东

网友B:
老十一机用12方(其实13多)。后出不同厂的貌似有不同的,在自己车上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十一机用12方(其实13多)。后出不同厂的貌似有不同的,在自己车上量一下就行了

你说的好象靠普点,我12的也上,14的也上!都不知道到底是12还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