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rcpro26cc发动机炸机后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9):
炸机前都正常 现在用手转动的时候都一卡一卡的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是曲轴弯了么 没有直接头炸到地上的是螺旋桨打到的

网友:
1:曲轴后移,碰到了后盖
2:里面的滚针轴承受损
3:有拉缸的可能
曲轴不会弯的

网友A:
曲轴被顶进去, 拆开重新装,我炸过。

网友B:
認同3楼说。

楼主:
最后问题确定了。。。是气缸估计有点变形导致的
现在回厂换了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