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用“狮子”2S用B6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压啊?

楼主(2013-05-09):
是用LIFE还是用LIPO档?

网友:
沙发没说清楚

网友A:
用LIPO档,就是7.4V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PO档,就是7.4V就可以啊

请问NIMH又是个什么档位呢?

网友B:
用平衡充档,电池类型选2S,充电电压4.2V

楼主(2013-06-09):
引用 网友B:
用平衡充档,电池类型选2S,充电电压4.2V

平衡充档在B6上的英文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充档在B6上的英文是什么啊?

LiPo BALANCE

字数你个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