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oKing DS795I收到,DANNY进来看看,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0):
先上口水图,买795i的理由只有一个,中朋友的毒!他用了995之后我发现SK还蛮靠谱,于是乎~~450全高压化~~

外观对比,左边BLS257 中间DS795I 右边DS520
另外两个舵机我想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一个是450的顶级骚包舵机,一个是450上应用很多的舵机。
本来还想连8910A+一起拍的,但是拍照时间太晚了,不好去找朋友拿。

从这个角度看,795i在长度上与其他两款无区别,输出轴貌似比DS520大点,257的忘记拆舵臂了(因为刚从飞机上拆下来)

宽度也相差无几

这个高度就差据甚远了....不愧是跟标准舵机一个等级制造出来的东西,个子好高...
接下来看看输出轴的高度对比呢?

看似没什么差距,装上舵臂试试呢?

问题来了....原配的舵臂比257的高了好多.....
飞PRO的同学肯定清楚,PRO的尾舵机球头要是安装尺寸过高会顶到尾管座下壁的...
这个也就是我正想问DANNY的问题。不知道DANNY是如何安装这里的....
有去RC铁人网看过你的帖子,发现你是直接安装的,不知道有干涉否,或者干涉了自己做了什么调整。

借个图图~~

看图片,你没有装减震橡胶,使用了米字臂,不知是不是原厂的。
说到减震橡胶,这里说下
原厂似乎没有考虑在mini上盖情况洗的减震橡胶,看图

左边是标准舵机的上盖,放大了看看

本人安装不太仔细,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来解释下
左边的是标准上盖,用的原厂橡胶,安装没什么问题,非常“贴身”
右边的mini上盖左边耳朵上是原厂的橡胶和铜套...仔细观察会发现,不怎么“贴身”很拥挤...特别是下面,挤了很多多余的出来,不合身啊~~
最右边的是我把257的安装了过来,就很合身了
这个我就觉得吧,原厂把标准的上盖都考虑了,何不在考虑下为mini上盖多做套减震橡胶呢?
也许有的人会说这东西没什么用,要不要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吧,既然257里这个东西都属于标配,就说明有存在的价值,好歹F也是老厂家了,应该有它的道理~~
哦~~说到上盖,厂家很贴心哦~~不是光一个上盖哦~~里面有轴承的哦~~~

有轴承的哦~~换盖子很方便哦~
我知道很多人很想看裸体照....但是我这人还真不喜欢拆...所以,还是期待下别的模友吧~~~

楼主:
刚看了下图,相机光圈开太大啦....

网友:
与众不同

网友A:
大侄子  吃的细粮哦

网友:
LZ好有想法....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侄子  吃的细粮哦

大师傅精神好哦~~~凌晨2点~

网友B:
建议:把舵机自下而上装进安装架,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舵机自下而上装进安装架,貌似可以

我在安装的时候试过你说的方法,不行的~我的金属舵机座下面不是平的,没法正常安装。
我用的是ALZ的金属舵机座,其他牌子的行不行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安装的时候试过你说的方法,不行的~我的金属舵机座下面不是平的,没法正常安装。
我用的是ALZ的金属 ...

我不是飞电直的,飞3A电机,以个人经验来看,电动飞机安装舵机是不需要减震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飞电直的,飞3A电机,以个人经验来看,电动飞机安装舵机是不需要减震垫的,

而且刚发现楼主的减震垫里的铜铆钉的安装方向反了,呵呵

网友C:
这跟KST的舵机样子很像呀,有渊源吗?

网友D:
楼主要注意看说明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跟KST的舵机样子很像呀,有渊源吗?

左看、右看,怎么舵机的样子都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刚发现楼主的减震垫里的铜铆钉的安装方向反了,呵呵

不是装反了,我那个是故意那样装的,为的是展示原配的减震垫不怎么适合MINI舵机上盖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注意看说明书哦

我当然知道铜垫是这样装的,只是配的减震胶圈比较大,装MINI舵机上盖的孔位会挤出来一部分,安装就有点变形

网友(2013-08-10):
不装减震垫试试呢

网友(2013-10-03):
哎呀  把球头装下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