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问用3,7g舵机的,怎么买齿轮?TB搜3。7 不知道通用不

楼主(2013-05-10):
我买的是这个舵机,但是呢 找不到这个舵机的配件。。

不知道这种符合不,用过的给个建议好吗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就用他这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就用他这个品牌的。

这个牌子的找不到!

网友:
只能拆开看看了,另外齿轮有齿数,直径,模数。厚度,及孔径等指标。

网友B:
没有用了...拆了当零件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了...拆了当零件使

果断不用了,当初傻啊!买这个YZW 3.7G 舵机 没配件的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