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郁闷贴} 关于电池的疑惑 求砖家解答

楼主(2013-05-10):
大叔 大哥  大爷爷  表弟们  请教个问题呢   新的花牌电池  满电12.6V  通电推油门 满油  电压在4秒内降到11.1了  3个电池都是这样  全新的  2个花牌 一个ACE  有点纳闷的是  就这几秒 电机 居然非常烫手了  这样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啊

和电机用浆有关吗 朗宇2212KV1400的电机 好淫40A电调 用的8*6浆

现在如果把浆给卸了 在推全油门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换了个 7*5的浆 虽然没有降的那么厉害 但是也就多了个10几秒  就到11.2了

什么原因呢 几块电池都是这样

如果半推50%油门 就可以多坚持几分钟了

网友:
很正常呀,电池有内阻,你全油门的时候测电压,当然会有压降啦。。。

网友:
瞬间电压低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高油门,电路电流非常大,因为电池有内阻,所以压降就非常大了,测量出的电压也就瞬间降低很大。

网友:
电池放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电池的总容量和C数,例如:1200mA 20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A*20=24A,如果你以24A的电流放电,电压会下降极多,因已达电池的极限了,对电池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保守一点,你最好在17、18A电流内使用。
如果你是4000mA30C电池,理论上可以120A电流放电,实际使用是能达到60A放电已经很牛了。
再查一下电机配各种桨时的最大电流,就知道是否合理。

楼主:
谢谢  下午在测试 要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