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 Castle Talon 90A和Castle Phoenix Ice HV 80用过的模友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2013-05-10):
用过凤凰Castle Phoenix Ice HV 80和凤凰电调 Castle Talon 90A的模友,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除了80A支持2S,90A支持6s以外,其他功能一样吗?
比如內建完整的飛行記錄器功能,可量測記錄:
電池電壓,電池波形
電池電流,消耗電量
馬達輸入功率,電變溫度
馬達轉速,油門輸入訊號
馬達輸出百分比

网友:
Castle Talon 90A好像没有data记录功能吧

网友A:
Talon特色就是超级强壮的内置BEC(9A连续/20A突发);输出无硅胶线,只有插孔。

无内置logger。

网友:
价格差了好多

网友:
一个高压,一个低压,ICE和Talon是两个系列,ICE比Talon高端点,至于Talon带不带记录,等我飞了鸭子550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lon特色就是超级强壮的内置BEC(9A连续/20A突发);输出无硅胶线,只有插孔。

无内置logger。

我要吐血了,刚买了TALON 90配X4II,才看到这个文章说没有LOG功能,我还专门花185大洋买了USB传输线。。。

冲着凤凰的定速和LOG功能去的,功课没做足,早知道搞好硬pro了。。。

网友(2013-09-06):
LOG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