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I DC-16 可编程顺序执行功能!!

楼主(2013-05-10):
前段时间JETI DC-16的固件新加入了,可编程顺序执行功能。可以编制6段程序,每个程序可以有16个动作,动作之间可自由设定延时。具体可以用在收放起落架等用途上!最新的固件是5月6号才发布的,感觉JETI真的很有诚意,不断的加入新功能!!!具体的看视频吧!!!

网友:
不错不错,其他控也能延时,但还没发现连续16个动作。

网友:
德语的, die zeit~~时间。对了,这货德国买多少钱啊?马上去德国了,考虑搞一个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
复杂的自由混控

网友:
问什么BBA的车要比本田丰田尼桑高档呢?一个小小的遥控器都能做的如此用心,不服不行啊

网友:
控太贵啦。。其他都好。。

网友:
德国控最有爱了。。

楼主:
价格在新岀一批控里不算贵的了!再比较一下做工和材质好像还没超过的!另外软件也很强一直在升级,连接收机又有新固件

网友A:
入了一个,下星期一到货!

网友B:
都可以用来打DOTA 了。。。呵呵。。。。
说实话。。这个控非常值。。。不断有新功能。。还有新的硬件升级。。。看的我都想把18MZ出了。。。再进个DS-16.。。呵呵
呵呵。。用这个比18MZ方便多了。。

网友C:
控2.01版本了,接收机和直机三轴陀螺用PPM输出方式一根线联接楼上的试过吗?好象有了最近新的接收机固件还没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用来打DOTA 了。。。呵呵。。。。
说实话。。这个控非常值。。。不断有新功能。。还有新的硬件升 ...

DC-16可比18MZ便宜一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16可比18MZ便宜一半啊!

是啊。。我先买的18MZ。。怎么用都不习惯。。后来有幸看到DC-16 , 那是还没发布。。就预定了一个。。没想到这么好用。。现在几乎都是用DC-16飞。。但飞HEli的话,感觉还是18MZ比较顺手。。所以想进DS-16 出18MZ

网友:
为啥用er9x的看了这样的演示没有任何感触。不过控的做工确实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先买的18MZ。。怎么用都不习惯。。后来有幸看到DC-16 , 那是还没发布。。就预定了一个。。没想 ...

真机我还是用T8FG的多,DC-16飞固定翼,就一只直机用了DC慢慢习惯中。。。
最关键DLG还非得T8FG了,DS-16不知道有多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机我还是用T8FG的多,DC-16飞固定翼,就一只直机用了DC慢慢习惯中。。。
最关键DLG还非得T8FG ...

DLG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机我还是用T8FG的多,DC-16飞固定翼,就一只直机用了DC慢慢习惯中。。。
最关键DLG还非得T8FG ...

我只飞直机。刚入了一个DC-16,正在学习怎么用。以前一直用F家的,12FG和14MZ。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机我还是用T8FG的多,DC-16飞固定翼,就一只直机用了DC慢慢习惯中。。。
最关键DLG还非得T8FG ...

确实,heli 用版控,是有一点别扭。。但固定翼。。板控还是比较舒服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G是什么意思?

找到了:Discus Launch Glid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cus_Launch_Glid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LG是什么意思?

无动力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2.01版本了,接收机和直机三轴陀螺用PPM输出方式一根线联接楼上的试过吗?好象有了最近新的接收机固件还没 ...

我在用 单独的卫星接受 PPM输出 + 陀螺仪 还另外加上 电压+GPS 回传   没问题。。呵呵 又小又方便。。呵呵用问题的话。可以问我。。我捣鼓了一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动力滑翔机

上次用DC-16 飞 DLG 。。把自己绊了一跤。。后来就没飞过了。。太危险动作了。。。还是用回Futaba。但程序咋么都不习惯。。所以想出Futaba 进DS-16.。

网友:
卫星可能的话接收机也来事了,这样连直机就方便了。

网友:
高级是高级,不过我们一般玩模型的好像用不到哦。。

网友(2013-07-19):
这控也分美国手和日本手,还是直接设置的!

网友(2013-12-08):
引用 网友A:
入了一个,下星期一到货!

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啊,我也想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