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05-10):
女儿手工课老师给布置了一个任务,制作红绿灯模型。请问一般的发光二极管,需要几伏的电压可以点亮。或者提供个控制电路。多谢

网友:
2.5伏左右就够了

网友A:
红色,黄色LED工作电压比较低点,一般在2V左右,其它颜色的要3V左右。
每个LED都要加电阻限流,使工作电流在15-20MA左右就行。

网友:
节电压1.4-2伏左右,发光二极管关键是控制电流,总电压-节电压(1.4)/电阻  =10mA左右

网友B:
3V点亮~
你需要买个两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3个LED(白色也可,包红黄绿彩色糖纸),一个单刀三抛开关(三档开关),连接线和绝缘胶布,建议串一个100欧姆电阻防止LED烧掉

网友:
比如12伏-1.4伏=11.6伏,11.6/0.01A=1160欧姆  串联一个1.2K电阻接12伏===OK

网友:
老多的内行,学习了!

网友:
玩航模的人内行真多,学习

网友:
电流要恒定

网友:
5V和3.3V都行,一般5V要串联330ohm电阻,3.3V串联100-220ohm电阻,可以买里面有两个发光LED的封装,这样可以显示三种颜色,
一般有一个power pin,另外两个控制pin接GND,哪个pin接GND,电流从power流经电阻再流经LED形成回路,对应的LED就亮起来了,两个
控制pin同时接GND,双色LED同时亮,就混合出第三种颜色了

网友:
搞个10w的灯珠,超亮!很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点亮~
你需要买个两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3个LED(白色也可,包红黄绿彩色糖纸),一个单刀三抛开关(三档开关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黄色LED工作电压比较低点,一般在2V左右,其它颜色的要3V左右。
每个LED都要加电阻限流,使工作电流 ...

多谢老大,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黄色LED工作电压比较低点,一般在2V左右,其它颜色的要3V左右。
每个LED都要加电阻限流,使工作电流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