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找到了,已经开始拆了重装

楼主(2013-05-10):
问题找到了,已经开始拆了重装

网友A:
灰太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太厚了吧

现在图片里面的灰是第三次了。前几次补错了形状。现在最高的地方是2mm。

我的理解,船底的灰越厚,越压头,但是现在还在跳,证明少了。另一方面,转弯的时候又把尾巴抬了起来,证明多了。两个矛盾了,我也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了。

网友B:
船速不快。
应该好调整。

网友B:
舵有问题。安装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速不快。
应该好调整。

我见过同样的船,调好了速度很快,也很稳。就是我还是新手,没掌握秘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有问题。安装的不好

是说出舵轴的地方吧,我焊接后没打磨,今天再搞搞。多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多多赐教啊

网友:
把舵安好,不要看到轴。基本就能跑了。

网友:
eco折騰人阿...

网友:
没车真的别玩模型。。。。

网友:
应该是船的重心位置太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