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5.2MM6MM等直径的钻头,柄统一加大到12MM,请问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3-05-10):
7016小钻铣,用了MS2弹簧夹头夹持铣刀,感觉比较好,用12MM合金铣刀,数控车刀柄也能铣动。但弹簧夹头规格有限,且伸缩范围小。有时不得不轮换钻夹头和弹簧夹头,很不方便。想将5.2MM6MM等直径的钻头,柄统一加大到12MM,请问什么方法比较好?(非工业应用,可视为一次搞定,永不磨损)

考虑过在车床上,将12MM圆棒打表找正,中间打孔,同心度会如何?
只感觉车床打孔的同心度不是很好。但是否达到普通钻夹头的夹持精度?吃不准。
坛友能不能推荐其他方法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先打内孔,负值然后热入,再夹钻头找正车外径。

网友:
买10套C12延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内孔,负值然后热入,再夹钻头找正车外径。

这个方法好!
感觉找正有点难?
2mm小钻头是不是要一夹一顶?

楼主:
修改一下:
内孔打完后先不入钻头,
双顶尖车外圆后,再入钻头。

网友:
用C12的ER11延长杆夹

网友:
直径12的直柄钻夹头

网友:
楼主这样做视乎所有型号的钻头都要后面做个统一直径的直柄接杆。太麻烦了。正像7楼说的。钻夹头后面的接杆车成直径12的直柄不就行了吗?

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车床一刀活就能同心了

网友:
9楼好主意。

网友B:
我1.Xmm的钻头都是用线切割割一个开口套,套在钻头上上,然后使用4mm的刀套装夹,这样换刀不需要换刀套(钻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Xmm的钻头都是用线切割割一个开口套,套在钻头上上,然后使用4mm的刀套装夹,这样换刀不需要换刀套(钻 ...

我也准备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