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2S不锁尾

楼主(2013-05-10):
昨天炸机后,尾拉杆炸丢掉,尾传动轴(碳纤杆)断裂。回家换上新的后,发现不能锁尾了,而且尾杆有抖动,检查后,主齿和三个伞齿完好没扫齿,尾舵拆开后里面的电位器也是干净的,求教!

网友A:
我出过几回不锁尾的情况。。好几回都是因为尾巴上内伞齿的D洞变O洞了。。还有一回是控上的陀螺感觉开关开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过几回不锁尾的情况。。好几回都是因为尾巴上内伞齿的D洞变O洞了。。还有一回是控上的陀螺感觉开关开 ...

3个伞齿也检查了, 确定是D型洞,不过还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0的位置时,向右打尾舵时,发现尾舵不能自动回中,向左打舵可以自动回中。再问下是不是开机对码成功后,不动遥控,用手移动或转动小鸡的“鸡”身时,尾舵机也会相应自动打舵。

网友:
你再檢查一下三個小齒是否0洞了

网友B:
接收主板上的调机模式开关没有打回正常位置?我有几次炸机重调后,主板开关都忘记了打回正常位置,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主板上的调机模式开关没有打回正常位置?我有几次炸机重调后,主板开关都忘记了打回正常位置,不锁尾! ...

是在WK模式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伞齿也检查了, 确定是D型洞,不过还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0的位置时,向右打尾舵时,发现尾舵不能自 ...

尾舵机扫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扫齿了?

WK-03-4尾舵机齿轮那有卖,淘宝上找不到啊!

网友:
确定是舵机齿损坏才不锁尾的吗?

网友:
紧尾桨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个伞齿也检查了, 确定是D型洞,不过还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0的位置时,向右打尾舵时,发现尾舵不能自 ...

油门锁定的时候,油门在哪里,你机身,四个舵机都不会动。。。
你可以这样试,把电机线拿下,推点油门,这样,四个舵机就都会自动修正了。。在手里拿着看下尾舵机是否正常。。
切记拿下电机线。。不然电机转起来。

感觉你的问题,不是尾舵机坏了。。就出在你的那根尾传动轴上(你改的碳杆)。

如果问题不是出在那个碳杆上,顺便问下这东东很好用不?最爱扫O洞的那个齿我已经扫了三个了。。好像换这个就是为了当扫那个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伞齿也检查了, 确定是D型洞,不过还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0的位置时,向右打尾舵时,发现尾舵不能自 ...

另就是按11楼朋友的说法确认下下,要用手转。。

网友:
可能是尾横軸歪了,我以前也遇過..

网友:
哈哈哈,你们都说错了,99%是两个原因,楼主试一试,回来看结果
第一,调整一下锁尾舵机的前后位置,拧开两个螺丝移动一下位置,向哪个方向移动,不用说了吧?

第二,你看下尾轴上的限位那个东西是不是丢了,如果丢了,也能飞,但是尾轴肯定移动位置了,插的再进去一点,或者拔出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的时候,油门在哪里,你机身,四个舵机都不会动。。。
你可以这样试,把电机线拿下,推点油门, ...

确实不是尾舵机的问题的,昨天上淘重新买了个原厂的尾舵,今天到货后装上还是老样子。还有伞齿我是用手轻轻的按住尾翼,另一只手转动主齿来检查的(期间有次用力了点导致碳纤杆断裂),难道问题是出在尾管上,打算把尾管也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尾舵机的问题的,昨天上淘重新买了个原厂的尾舵,今天到货后装上还是老样子。还有伞齿我是用手轻 ...

你可以这样试,把电机线拿下,推点油门,这样,四个舵机就都会自动修正了。。在手里拿着看下尾舵机是否正常。。
切记拿下电机线。。不然电机转起来。
感觉你还没有这样试下。。这样试完,就能试出舵机有没有坏。。。

如果这样试完,四个舵机修正正常。。那就把桨们都拆下来。。加电试试吧。。看尾巴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