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 问题求组!

楼主(2013-05-10):
检查倾斜盘 3个舵机,舵量正常,所有配置按照官方说明书的配置好!   油门U 100% D100% ,螺距-20 20,60%, 左右 100%  100% 开控,通电,加油,主翼高速旋转,尾翼不转!方向舵打右边,尾电机转,旋转机头,打右边,尾电机不转,机头不动。
加油门到M后再往上推油门,转速反而下来
飞机无论如何飞不起来!
SCP 官方无刷小J,尾电改7MM空心杯电机,D7控,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用此控,飞120DO2S一切正常!

网友A:
官方哪里有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哪里有无刷。。。

官方无刷升级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无刷升级套件!

哪有?。。。。都是聪少、浙商自己配的吧?

网友:
官方无刷是genius cp的改装

网友B:
检查大桨的实际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大桨的实际螺距

油门锁定状态下,推油门,可以看到螺距明显变化。

网友:
变化是肯定但5点的实际螺距不明

网友:
官方没出SCP的无刷套装,你抽大油门看飞得来不

楼主:
检查了,尼玛原来我一直没开鸡鸡在调控的配置。要开先开鸡鸡,和控配对,然后再调才有用。换控了,难怪飞不起来!

网友:
scp拿在手上推油门尾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
飞机通电后再开控,再设置控的参数就解决转速掉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