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飞好小子1000 1个月。 想入手飞翼好飞吗?

楼主(2013-05-10):
玩有一个月了。。   想入手飞翼。。 请问这两个哪个好。。X-5 跟 什么不清楚了。。好不好飞??

网友:
都说飞翼 不好飞  我是直接费的飞翼 凑活 炸过机 修修在飞 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飞了好小子1000,想玩飞翼。同问!

感觉相对而言,飞翼是高速机,机动性要比好小子高,难度也就相对大些!

总觉得飞翼降落的时候会不会把浆打坏啊?

网友A:
我非常喜欢飞翼。相对比固定翼难一些,但多飞几次就感觉不是很难了。初飞时,建议将舵机行程调小一些。一开始尽量飞高一些,逐步找到感觉后,在做低飞。另外,起飞飞翼要手抛,而从手执的地方到螺旋桨距离较短,极易伤手。我周边玩飞翼的几乎没有没被打过的。这点千万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喜欢飞翼。相对比固定翼难一些,但多飞几次就感觉不是很难了。初飞时,建议将舵机行程调小一些。一开 ...

你飞的是那一款??  上面的两款行吗》》???

网友:
不瞒你说,我有四架飞翼。除上面两种,还有Z-84和ULTRA-Z(类似凤凰那种,可以换机翼)。对新手来讲,大头(上面图片第一架)比较好飞一些。因为它是FPV载机,速度较慢。

网友:
Z-84的放大款,飞过z-84的都知道性能!

网友:
特想了解飞翼只能擦肚皮降落,没别的办法了么

网友:
1. 飞翼不见得都是快速机,很多都是可快可慢的;
2. 飞翼操控上响应比较灵活,基本都很跟手,练熟基本功的话会发现非常的好飞听话;
3. 楼主列出的两架,前面的X5价钱很贵,初学者飞不是很推荐,后面的1340还不错,但是重心千万要靠前一些,不然太容易螺旋。

网友(2013-07-22):
都可以飞,随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