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求助中。。。。WV911鱼眼大黄蜂调不明白了,请老鸟支招

楼主(2013-05-10):
调机求助中。。。。WV911鱼眼大黄蜂调不明白了,请老鸟支招
本人飞双浆3通道很熟练了,所以想换个4通道有舵机的玩玩。

看了伟力911后发现虚位大,控对不上频等诸多问题,一直犹豫。无意中看到X宝上有个升级鱼眼轴承的wv911大黄蜂4通直机非常
喜欢便购买到家了,老板说和伟力配件9成全通用包括遥控器。(听说鱼眼轴承能有效减少虚位,而且220元也不贵所以购买)
到家在床上飞了6电,小炸了2次(基本都是平地对频,手上起飞和降落,怕炸坏了心疼),感觉挺好的。
出于理想主义想把飞机调整出脱空状态,反复对左右2个舵机都做了调整包括舵机定位塑料片。这下瞎了,再也不能正常飞行了。

所以求教老人们怎么把飞机出能脱控的状态!

问题1:左舵机动作干净利索无杂音,可是右舵机向上拉动后回位会吱吱响,我以为是坏了,但是卖家说回位后只要不乱动就算
       正常。大家怎么看呢?能调的不响吗?还是等坏了换舵机呢?

问题2:看了无数的调机帖子后,本人用了4电把飞机调的没有明显前进后退了,但是现在有顺时针缓慢飞圆圈,我就
       不知道要怎么调了?

问题3:飞机锁尾后向左缓慢自旋,通过遥控器的微调后解决了,但是怎么能从机械方面解决呢?这个我不会弄了!

问题4:调机时是必须把2个舵机定位调成水平吗?是必须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吗?

网友:
是在那个什么龙买的是吧?其实我实际看了一下 所以的改造 就是换了些东西而已 本质上什么都没变 !~~~~~~~~~

楼主:
大黄蜂WV911和伟力911的区别在于,大黄蜂重了一点,结实了一点。尾杆是卡扣设计,方便拆换。升级了鱼眼十字盘和碳纤维主杆。所以当初买了黄蜂,没有选择伟力!   但是伟力也可以升级鱼眼十字盘和碳纤维主杆好像一共30元左右!

今天调了会飞机,还是不满意!还是向老人请教,舵机制动片需要调到水平吗?还是偏上或偏下好点呢?十字盘也是要调到水平吗?还是偏上好点呢?

在线等

网友:
帮忙顶下,,观望。

楼主:
为什么没有帮忙的呀?还是觉得说不清呢?

今天调机用了6个电,能够基本悬停脱空,但是飞机向轻微左侧旋转!!是右舵调的不好,还是锁尾不好的缘故呢?通过微调能好点,但是能怎么能彻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帮忙的呀?还是觉得说不清呢?

今天调机用了6个电,能够基本悬停脱空,但是飞机向轻微左侧旋转 ...

跟我的九鹰320a一样,悬停的时候缓慢向左转,这是因为尾电机电压高了,我的微调向左调到底还是会转,估计是九鹰本身的技术问题锁尾不好。等其他高手给你支招吧。

楼主:
又调了4个电,发现除了尾巴轻微右移动外,基本都凑活了!  问怎么解决呢?(目前使用微调解决的)

2:飞机调好后,明显发现十字盘前面翘的高,不水平!十字盘左边明显高于右边,这算问题吗?飞着还行。

等解答

楼主:
今天在室外飞了6个电,发现飞机抗飞行不是一般的差,也就2级风,就已经飞着费劲了(50的动力和舵机换的小孔)。

回到室内没事了!看来室外要大舵量才能应付呀!

还是锁尾不好,问问老人,伟力 911的尾电机是多大的什么型号?换大一号的会好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架WV911吧,买了有很长时间了。我是直接买的裸机(用富斯的t6和TH9X均可控制)。和伟力的911比做工扎实了很多,如加粗的脚架,鱼眼十字盘,碳纤主轴。整机重量比伟力911中了将近3g,飞行起来比伟力稳定。室内飞行非常好控制但在室外是2级风左右轻推油门就飞的很高不是很好控制,可能是固定螺距的小鸡的通病吧。不过在室内和无风的室外耍耍还是很爽的, 航线,刷过 无压力。
改装了球头连接减小虚位。

楼主:
左右舵机改成球头链接了,有明显效果吗?

球头和拉杆型号是多少?谁家有卖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舵机改成球头链接了,有明显效果吗?

球头和拉杆型号是多少?谁家有卖呢?

就是那种小六通的球头螺丝

网友:
两架JJ都改了球头连接,虚位减小了很多。铜球头是从金属十字盘上拆下来的。另外两个球头是从G CP 的舵机臂上拆下来的。连杆是G CP的,要注意的是G CP的球头比911的直径要小。

网友:
这么个机这么个精度,要调到脱控很难的,还要兼顾室外抗风怎么可能?二者完全是相反的玩法!我只玩室外暴飞,完全放弃了室内精控.

楼主:
这小飞机,室外爆飞还真挺爽的!室内玩玩也挺好!

200多元的4通道直机,我觉得行!

网友:
室外爆飞还真挺爽的

网友:
我喜欢不带头罩下雨天的时候室外暴飞,淋着雨飞,爽

网友:
火龙角的东西不错,有一点,调整的话,一般不要去动舵机臂,主要是调拉杆长度,4通的飞机,调两个拉杆长度就ok了

舵机有轻微的响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