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知道f550能用的最大的电池是什么,可以续航多长时间

楼主(2013-05-10):
各位前辈,我想知道f550能用的最大的电池是什么,可以续航多长时间?有推荐的品牌型号么?谢谢回答!

网友A:
f550整机装完,不算图传摄像机osd这些,应该在1300g左右,f550最大安全起飞在2400g,如果10寸桨,你带2块3s 5000mah 一共800g,还有300g带其他配件,估计可以飞20分钟不到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550整机装完,不算图传摄像机osd这些,应该在1300g左右,f550最大安全起飞在2400g,如果10寸桨,你带2块3s ...

好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重啊

我是算上自己装的脚架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算上自己装的脚架的重量

我的啥都算上起飞重量在3kg左右了,换了朗宇V2216电机

网友:
我的550四轴起飞1360,只飞了11分钟,3S5000电

网友:
四轴飞的时间太短,真是头痛!

网友:
我的2700克,3s5000  飞7-8分钟

网友:
F550全套  无刷狗台 狗3 图传 共用3S 2200电池  8045浆 4S6000动力电 起飞重量2500   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网友:
10分鐘以上就不錯了~

网友:
10分钟 啊

网友(2014-10-12):
我的F550和楼主配置差不多,用的是狮子3S 5200AMH  30C的电池,设置10.8V报警,开始能飞7、8分钟,如今只能飞3、4分钟,真的很郁闷啊,也不知到底配什么样的电池续航时间长一些,能飞15分钟,真的就阿弥陀佛了,与楼主一起求解!

网友:
我的 550  起飞重量=2850 克  4S 5600电池   能飞 7-8分钟  (3.5V 报警)
电机是 朗宇 2216  KV800   1047浆
电调是 好盈飞腾 30A
蜻蜓3轴云台 + 狗3

今天试了 再并联块5000的电池 ,能飞 12 分钟 ,但是 电机声音非常大。

看来  保险点  还是 一块 5000 电池 好了

如果不装云台的话 能飞20分钟左右

网友:
不行的,只能1块3S  5200  或  4S  5200的电池,多了也没用,我试过好多次,还买了1个4S  10000的电池,结果下来一样,基本就是12分种左右,而且用二块电池或1块10000的电池,机器负载在太重,很危险,时间也不会加长,我的1W电池就用了一次,还在哪里放的呢。

网友:
个人认为,全挂载不能飞十分钟以上根本拿不到爽镜头。

网友:
还好 我没 直接买 10000 的电池,先用并联试。看来 还是 5000~~8000电池最合适了

网友:
格氏 4S-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