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cpx尾电机线,用什么线???

楼主(2013-05-10):
新手刚入的MCPX,昨天把MCPX尾管炸断了,想用实心碳棒做尾管,想把尾电机线换成皮线,更安全,但是不知用什么线比较合适,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耳机用的极细特弗龙镀银线,虽然比皮线粗点,但是个人感觉比皮线耐操

网友:
新买个尾电机,电机上原带的线就挺好。也就花13块,新电机,新线都有了。

网友:
可以找一根报废的USB线,里面有你要的

网友:
我用极细铁氟龙耐温线,0.55外径的。

网友:
呵呵~我用捡来的细线(好像是电路板测试用的飞线)反正响漆包线差了0.0几克,不必太在意

网友A:
用实心尾管现在外边不好看

网友B:
漆包线卓卓有余,谁玩这个鸡鸡出过线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实心尾管现在外边不好看

你可以试试2mm空管或是3mm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卓卓有余,谁玩这个鸡鸡出过线的问题啦!?

因为漆包线短路烧尾mos的事情我见过不少了
老实说漆包线铜芯比皮线粗很多若不是怕短路大家也不想去换掉

网友:
淘宝搜ok线,我用的是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