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911改滑翔机求教

楼主(2013-05-10):
内容呵呵我在淘宝上看上一架滑翔机30元想买来用911来改    想用2个911的主电机来搞双发加减速组   .就是不知道911的主板能抗住2个主电机的电流吗    那滑翔机加911电子设备总重量大概80克呵呵       飞机翼展50cm长度42cm    以上问题请大神们帮我解决下/呲牙在这谢过了。!

网友:
学习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2013-07-17):
多年后我发现我错了,,别人都是将军了,,而我还是个小兵,,所以我现在知道看帖要顶

网友:
有人说过:只要动力够大,铁饼都可以飞起来。

网友(2014-10-27):
都是拿分走人

网友A:
放弃911尾电机通道不用,直接把两个主电机并联到911主板的主电机通道上(用716空心杯飞过,一点问题没有)。不过建议最好采用929、939的主板改,最适合做小灰机。

网友:
都是大神啊,这些东西线路怎么走,指导一下

网友(2014-11-26):
我也买了个10块钱的滑翔机 打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911尾电机通道不用,直接把两个主电机并联到911主板的主电机通道上(用716空心杯飞过,一点问题没有) ...

不止只有一个主电机吗?  直接用那个驱动 能飞起来吗 嘻嘻

网友:
可以的,驱动并联两个空心杯716,或者一个带减速组的820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