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50 pro的电机线与电调线的连接,头痛。。。。

楼主(2013-05-10):
XA,你们的装机图能否发一个给我呀??
目前用的T-motor电机线,要是和电调插头直接连接又长了,想直接接到电调上,线又太短了(除非电调移动最前面,这样不好看呀),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各们朋友,你们是怎么接的呀?

网友A:
去了香蕉头!把线加长直接焊接到电调上!这样又好看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

兄弟,你这个电源线接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了香蕉头!把线加长直接焊接到电调上!这样又好看又安全!

恩,我也想这样,头又重,但是二根线要焊在一起,又要好看,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想这样,头又重,但是二根线要焊在一起,又要好看,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呵呵

要相信自己能焊好!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电机线加长或者 电调加长输出线(但是不要加长输入线。) 电调放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相信自己能焊好!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恩,好,一定没问题的,谢谢

网友C:
把电机线的插头公头用烙铁烫掉。直接把线插到电调的母头端。插进线头后用烙铁把锡灌进母头的孔里。不需要多高的技巧,灌满了锡就可以了。结识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线的插头公头用烙铁烫掉。直接把线插到电调的母头端。插进线头后用烙铁把锡灌进母头的孔里。不需要多 ...

这也是个好办法,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线的插头公头用烙铁烫掉。直接把线插到电调的母头端。插进线头后用烙铁把锡灌进母头的孔里。不需要多 ...

我也喜欢这么干

网友:
延长电调输入线,人家机架设计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