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不沉】 小厮出新问题 共同解决

楼主(2013-05-10):
小厮原装直接在零度公司取的,线路改动是从动力电那加了一条线接降压模块用于图传,飞了半年未出现大的故障  ,
昨天飞的时候 ,满电起飞,马上就低电压报警,试了ROC 4S 5000的三块电池。都是同样的情况   ,最后一块看到接主控跟接电台的线把外面包的黑皮给烧焦了还冒白烟。
跟零度张工沟通初步判断
一.电池掉电的速度太快, 推油门 的时候电流巨大把线都烧了,张工 感觉那个地方短路了?让把图传去了试试 。我做了如下测试
1. 没装桨拆图传测试  。电压稳定无任何异常
2.没装桨装图传测试  .  电压稳定无任何异常
3.装桨装图传测试       电压掉电速度很快,主控跟电台线路热有烧焦的味
4.装桨 不装图传测试.  电压掉电速度很快,主控跟电台线路热有烧焦的味
二.张工建议
不带桨测试,没有意义
不要接图传。。
装了桨,推油,这是电机有负载。。
电调就工作了。。
如果此时连接的地方有短路的,电压降的肯定降的很快
然后电流就很大
然后线的温度就很高
然后就烧焦
    (那可能是电调短路造成的吗? 真正测试 一起讨论 )其实之前就发现主控的电源接口就有轻微的烧焦,毕竟4S的点直接接到飞控的,电流较大
     下午跟张工联系把小厮送到零度检测 换了块X6主板表现正常,排除了电调等线路的问题,小厮整体留在零度检测,只是可惜了北京这么晴朗的好天气。看来去宝岛台湾是不能带这玩意了!!!

最新进展! 昨天去零度取机了张工怕有隐患给换新飞控,感谢哦! 回来校准云台,云台发神经校准不了!但飞行正常云台也正常! 明天彩排 希望不要出啥问题
上图!

网友:
我看完这些图只觉得 北京好脏,好多灰。。。

网友:
好脏啊,飞控,为什么要接降压模块啊?电调空那么多BEC干嘛不用啊

网友:
怎么讨论脏了都.....帖子的主题是大电流故障烧那样了都@! 零度X6其它用户有此类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