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求助 3D固定翼 滚转转向怎么搞

楼主(2013-05-10):
模拟器上练习,直线滚转没有问题,但是想一边滚一边转向大概的手法是怎么样的?
我的日本手,直线滚转是右手打副翼,左手画圈就可以了。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圈圈转的比飞机快就转向了   我是猜的, 我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圈转的比飞机快就转向了   我是猜的, 我是美国手

之前试过,好像转的节奏比飞机转的快点或者慢点都可以,但是又掉高度,可能是节奏没掌握好。

网友:
上天不停的滚  滚到你手抽经你就自己体会得到 怎样转弯了

网友:
滚转的转向是靠舵面配合的时机决定的,不过这玩意说没有用,要靠练习中锻炼。

网友B:
滚转的时候补舵的时机晚一点或者早一点就可以实现滚转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看来还是要苦练找感觉。。继续练习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B:
滚转的时候补舵的时机晚一点或者早一点就可以实现滚转

我也是日本手,为啥我蛇滚左手画圈圈不管用呢,总是掉高度炸机

网友:
和我正相反 我飞蛇滚怎么都没办法直线蛇滚 我就是一直边转大航线边蛇滚 控制转向就靠升降舵 当你侧飞的时候带一点升降舵就转了

网友:
这个得练  我发现我练啦  盘旋慢滚 就不会  直线啦  呵呵  楼主是先练啦直线 就不会转啦   其实就是舵的配合   在  侧飞的时候 给点  升降 就可以转圈圈 啦

网友:
以左蛇滚右转为例,迎角20度--45度。
飞机在滚转角90、180、270、360度时,左手依次右舵推杆、推杆左舵、左舵拉杆、拉杆右舵,完成一个滚转周期,如此循环就可以转弯了。

网友:
我不会飞直线,请教各位在神怎么样飞直线。

网友:
平飞直线蛇滚如何飞?